[AVR] 制作法拉电容点焊机,效果不错(ATmega8+1602LCD)

楼主(2021-12-07):
没事从网上买了法拉电容,很旧于是又买了热缩管套上法拉电容,好看一点,有两个电容内阻很大扔了,从以前买实验板送的下载器拆了个ATmega8做点焊机控制芯片,程序用CVAVR编写,用1602液晶做显示,充电截至电压,焊接时间,脉冲数可以调整,可以储存设置的参数,试焊了一下5ms可以焊牢固,效果不错。

网购的热缩管

加工连接片

加工的上下压板

加工好的连接片

加工好的上下压板

组装中的电容

组装好的电容

设计的PCB

生成PCB钻孔与外框切割文件

PCB板钻孔

打印的菲林

从下载器上拆ATmega8

焊接完成的PCB

组装好的点焊机

试焊的效果

源程序与PCB下载:

网友:
楼主专业,这一套装备无敌了

网友:
有设备就是强

网友:
好奇这电容以前是做什么的

网友:
这装备齐全啊。

网友:
高端,精华贴

网友:
USBISP拆了M8。用什么下载?

网友:
楼主快武装到牙齿了,羡慕!

网友:
楼主就是来炫设备的。

网友:
土豪,居然有两台雕刻机

网友:
电容跟连接板是卯接的?

网友:
豪气,居然买么那么多电容,是不是买了组48V的了??

网友A:
电容和连接片之间怎么焊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和连接片之间怎么焊接的

不是焊接的,直接压进去的

网友:
连接比较好奇是否结实,外观看着确实不错

网友:
没有看懂MOS管部分真容  楼主!

网友:
又是看着羡慕,复制不了或者说复制成本不低系列

网友:
很是帅啊,眼馋啊,但是真没有你那手艺,,,,能否代工一个

网友:
搞得我也想做一个……

网友:
这是4串2.7V,如果是两并两串是不是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