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胜利万用表如何修改数据关闭背光自动关闭功能

楼主(2021-12-07):
如何修改数据关闭背光自动关闭功能。

网友:
照着这个改就行,如果地址有出入,你找 两个0F  0F  连在一起的位置就行,这个特征比较明显!

网友A:
还是加个硬开关吧,否则一不小心电池就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加个硬开关吧,否则一不小心电池就废了

显示效果不好的表或者环境昏暗,我也是背光常开,看着舒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加个硬开关吧,否则一不小心电池就废了

已经改锂电池有保护板的,现在眼睛已经开始花了。不开背光眼睛实在难受

网友C:
买个屏幕反显的就行了

网友D(2022-01-24):
引用 网友C:
买个屏幕反显的就行了

屏幕反显的是怎么个反显?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屏幕反显的是怎么个反显?

一般段码液晶是正显,只要环境光,不需要背光就能显示,反显就要背光常亮,否则看不清段码显示,缺点是耗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段码液晶是正显,只要环境光,不需要背光就能显示,反显就要背光常亮,否则看不清段码显示,缺点是耗 ...

谢谢支持

国产或进口数字万用表有哪个是采用反显的?

网友(2023-11-25):
不建议反显,户外正常日光就看不清字

网友:
楼主改成功了吗?

网友(2024-01-12):
引用 网友B:
显示效果不好的表或者环境昏暗,我也是背光常开,看着舒服点

背光改不了常亮吧,把0F改成了00还是250来秒自动熄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