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已解决!伊莱科 万用表直流电档不能归零,不能测电压可能是哪里问题

楼主(2021-12-07):
好久没用了,今天想测个电池电压,结果直流电压档不管调哪个档都显示0.34V,测电压也没反应,换电池也没用,这可能是哪里有问题?

拆开擦了下拨盘,基本正常了,至少可以用了,看来还是拨盘的问题

楼主:
是电压档,又不是二极管档,和表笔有啥关系?而且不插表笔也是这个情况啊

网友A: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在伊莱科他家买的DT830B有时候就乱跳,要不就不归零,要不就测量电池显示1,转一下档位就好,也打算上润滑的,逛了半天看到这个,我没试过,怕这个不好用,不如楼主去买一瓶试一试?

网友:
少擦一点,然后涂均匀,不要太多

网友B:
以前电烙铁的电位器氧化会烧红,滴了2滴WD40进去,几年了都没问题。一部万用表久了没用,表盘也有问题,拆开我使用以前磨刀用的研磨剂,把表面好好打磨了一下,然后滴上1滴WD40,擦一擦,装上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在伊莱科他家买的DT830B有时候就乱跳,要不就不归零,要不就测量电池显示1,转一下 ...

我还是定期清理吧,反正就算涂油也要定期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电烙铁的电位器氧化会烧红,滴了2滴WD40进去,几年了都没问题。一部万用表久了没用,表盘也有问题,拆 ...

WD40那味道要散好久,算了还是,定期拆吧,反正也不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WD40那味道要散好久,算了还是,定期拆吧,反正也不麻烦

不要用WD-40,有人涂了,绝缘不够打火烧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在伊莱科他家买的DT830B有时候就乱跳,要不就不归零,要不就测量电池显示1,转一下 ...

放心用吧,我220v测过,2500v电蚊拍测过都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