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法拉电容没有接头,怎么办?

楼主(2021-12-07):
没有连接片 想直接焊接个螺杆, 铝的不好焊接啊, 有经验的大师说说经验

网友:
法拉电容:想方法拉

网友:
点焊镍带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是做点焊机吗?我的2个买来就带铝排,我的90w高频烙铁焊不了

网友A:
和原装的一样,找个铜排比柱子矮点,再把铜排钻个跟那柱子一样的圆孔套下去,把铝柱敲翻边锚住

网友:
做一个螺丝紧固类似喉箍样的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原装的一样,找个铜排比柱子矮点,再把铜排钻个跟那柱子一样的圆孔套下去,把铝柱敲翻边锚住 ...

千万别用铜!
用铝,用铝,用铝,
铆上就好了!

网友:
手电筒给你启发,PVC管能买到?

网友B:
参考一下我爱单片机版块,制作法拉电容点焊机!

网友:
千万别用铜条,铜和铝接触面易氧化,没法用,用铝或镍带。

网友C:
在电容的中间先打眼后攻丝别太深了,估计是可行的。我好像在哪里看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电容的中间先打眼后攻丝别太深了,估计是可行的。我好像在哪里看见过。 ...

这种电容外壳和做易拉罐的工艺是一样的,电容中间的凸起很薄,不能打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一下我爱单片机版块,制作法拉电容点焊机!

好手艺,就怕不牢固会打火

网友D:
电容中间的凸起点也不厚和周身厚度是一样的,打孔就穿孔报废了,我也有四棵闲置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容中间的凸起点也不厚和周身厚度是一样的,打孔就穿孔报废了,我也有四棵闲置中。 ...

一起想办法

网友:
楼上的铆接法是可行的,链接好后 表测内阻符合标准

网友:
铝片打孔。。 或者能买到这么小的 电瓶夹也可以

网友:
那个链接片你是怎样拆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