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MPPT光伏优化器如何解锁

楼主(2021-12-07):
外观,目前可调电源上电,只有1伏输出。特此求助

网友:
优化器是什么东西,只见过微逆变

网友A:
这种优化器,开路时通常都是输出1V,串联在一起使用、接上负载之后才会正常输出

网友:
又见乌龟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优化器,开路时通常都是输出1V,串联在一起使用、接上负载之后才会正常输出 ...

接负载也是1V

网友A:
短路电流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路电流多大?

几乎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