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器] 拆修卡西欧电子琴不开机故障(CASIO MT-45)

楼主(2021-12-07):
80年代日本出产的Casiotone(卡西欧)电子琴小巧玲珑,音色及自动伴奏丰富多样。以前曾发现打开电源开关有时不能开机,近来干脆就不开机了,拆机检修如下。

机内电路板

琴开关一按下,电源适配器上的指示灯立马暗了许多,看来机内有短路现象

日本原产的喇叭

电路板的焊点很一般

电源板上的这只大电解电容器虽没有鼓包但很可疑

该电容为2200uF/16V,拆下测量果然已短路了

因手中无同型号的电容,于是找了两只3300uF/6.3V的电容串联后接入电路中

容量虽小了一点,但在此用于电源滤波问题不太大。两电容串联后耐压12.6V,该琴所用的电源是7.5V,问题也不大。

装好后通电试用2小时,效果良好。

谢谢观赏!

网友:
这玩意可以拿来祖传啊。

网友:
30多年了成色还这么好

网友:
TB买个同型号换上,再用30年。

网友:
好琴,鉴定完毕。

网友(2022-05-31):
太厉害啦,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