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微型超外差式五管耳塞式收音机

楼主(2021-12-07):
我是直到最近三四年才知道世界上有这种收音机的,即没有大功率低放的超外差收音机,既有636单管机的便携性,又有超外差机的高选择性和高灵敏度,同时升值空间也比日系微型收音机高,这种没有低放的超外差收音机我一共收藏了两个,另一个机壳是绿色的。

这种收音机除了小巧易带,还有耗电省,音质优美的特点,它的原装耳机是那种国产老式白色动铁耳机,它的频响很差,只适合怀旧。如果换成随便一副手机耳机,则音质大大提高。一般这种耳塞式收音机就没有音量电位器了,它是靠调整收音机方向来调整音量的~同时也没有电源开关,当磁棒天线和电台方向垂直时,音量最小。

图中的两个收音机,内部并不一样,明天揭秘另外一个。

网友:
嘘,楼主应该是从矿石XXX来的。

网友A:
这可有年头了,楼主是考古的吗

网友:
设计的是拖耳机的,不需要功放的,省电也是原因之一。

网友:
好机,这么小居然5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可有年头了,楼主是考古的吗

80年代初的小鸡。

网友:
插入耳机开关打开,设计不错

网友:
那个年代竟然能把这么多元件做到这么小,设计也是很用心了。

网友:
用3DG201也算后期的了,更早的当时都用锗管,高频用3AG1  ,低频用3AX31 3BX31类,都是金封的,后来还有硅管3DG6金封等,塑封的3DG201更晚了。

网友:
当年的网购还没时兴

网友B:
我有祖传两节2号电池快过期了,期待楼主重金收购。

网友:
前几天刚收了个6锗管便携小机,比你这个大一点,两节5号,带喇叭的,也可以插耳机,那个耳机插孔我还没搞明白用的哪种插头。
塑封硅管短时间内没什么升值空间,不过这东西喜欢就玩,没什么值不值的,升值也贵不了几块钱,可以认为是货币通胀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祖传两节2号电池快过期了,期待楼主重金收购。

每个十万八万拿不下来。

网友:
小时候经常在这家店邮购东西,经常在《中学科技》《无线电》《电子报》等杂志看到这家店的邮购消息

网友:
复古 怀旧 念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