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魔改一台格兰仕芯的美的微波炉

楼主(2021-12-07):
如果大家还记得这个帖子的话  就知道我为啥要魔改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3467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4288

总之现在这个微波炉到我手里了 最近又刚好拆了两个格兰仕微波炉(垃圾桶边捡的) 脏兮兮的 被我拆了零件了 想着不如把命运多舛的美的变成格兰仕吧 哈哈 然后由于磁控管孔位 不一样就魔改了磁控管固定方式 原来的插头也黑了怕他接触不好 再打火 也怕不匹配 那就变压器也换掉 最终修好这台微波炉。

网友A:
改装固定。用不一样的碰控管,变压器不用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装固定。用不一样的碰控管,变压器不用换

插头放电烧黑了 又没法换插头 索性变压器换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插头放电烧黑了 又没法换插头 索性变压器换掉

变压器上的杜邦插头还不好换?磁控管的插头座也有卖,质量一般,其实旧的也能拆下来,破掉四个铆钉,用四个螺丝固定比拆安装座踏实。还有原装的里边的两根螺旋铜线与插头座是点焊的,焊锡焊上不知道会有什么不良影响?

网友C:
老板哪里的呀?收几个微波炉变压器改电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上的杜邦插头还不好换?磁控管的插头座也有卖,质量一般,其实旧的也能拆下来,破掉四个铆钉,用四 ...

换磁控管和变压器比较简单稳定 你那样太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板哪里的呀?收几个微波炉变压器改电焊机

北京的 估计运费贵死

网友C:
引用 楼主:
北京的 估计运费贵死

我河北XT的,这东西重,有几公斤一个?

网友D:
呐爱终成伤duy微波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河北XT的,这东西重,有几公斤一个?

钻被窝了 等我有空的称一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呐爱终成伤duy微波炉

啥?一二三四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河北XT的,这东西重,有几公斤一个?

一个4.5公斤 一个5公斤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4.5公斤 一个5公斤

算了,太重,邮费比东西贵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