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鼠标的微动开关是什么

楼主(2021-12-07):
鼠标的微动开关是什么

网友:
当初应该是低价买的50个华诺蓝壳白点微动,如今还没用完,微动换过很多,其中欧姆龙7N-10M应该是寿命最短的

网友:
微动开关科普大贴

网友A:
这个大表格整的真好,专业

网友:
樱桃的微动,那真正是金触点的玩意,动片和静片各有一根焊接上去的金合金触点,永远不会氧化,就算磨损了还是金触点在接触

可惜有几种高端鼠标和樱桃微动无缘,不清楚为什么,装樱桃微动就是不好用

网友:
好文章,,,十几年了,,,来数码之家就为换鼠标微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大表格整的真好,专业

参照高手的。见笑了。

网友:
整理的很好,基本TB店里和其他论坛里提及的微动的介绍都有写了。目前市场上主流微动现在还是欧姆龙占大头,个人最喜欢的还是欧姆龙绿点和日产 D2F-01FL   ,不为别的,就为了软。顺便一说,所有光微动和光磁微动都太稚嫩了,硬的不行。

网友B:
这个小东西最大能耐受多大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小东西最大能耐受多大的电流?

就是一个短路开关,大概12v,0.5A的电流。

网友:
鼠标的易损件,关乎鼠标的寿命件,进口的寿命长的多。

网友(2022-08-05):
有没有用光轴的鼠标?那寿命就够长的了

网友:
只用过欧姆龙7N-10M

网友:
纯机械接触式的该淘汰了。好的贵,便宜的不耐用。还是等光微动普及好了。

网友:
这个是个科普的帖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