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霍尼韦尔韦根读卡器

楼主(2021-12-07):
霍尼韦尔韦根读卡器   双层板不防水  不适合室外使用

请问大神  这个最后接线定义  最后两个是什么意思   翻译是篡改  但是有+-符号有点懵逼

网友:
写错了,应该是温度传感器+-

网友A:
最后那两个应该有入侵检测的意思吧,会不会跟那个微动开关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那两个应该有入侵检测的意思吧,会不会跟那个微动开关有关系?

是呢也发现了这个问题  就是找不到接线方式   正负极测试没有任何电压显示  微动开关按压弹起也无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那两个应该有入侵检测的意思吧,会不会跟那个微动开关有关系?

防拆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