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只要3个M币)基于8051的BootLoader程序,理论上支持所有支持IAP的8051

楼主(2021-12-07):
如果不知道是干嘛的,后面我再说明用处。

楼主:
本帖为密码帖 ,请输入密码

楼主:
有3个收费附件,每个30M币。
ISP上位机软件,BootLoader工程和APP工程。

网友A:
51那点可怜的存储,要外挂吧

网友B:
太贵了,买不起,就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那点可怜的存储,要外挂吧

不需要外挂,bootloader程序最小可以压缩到3K,剩下的空间都可以用来写app;如果你用的是4K以内的Flash,可以无视。
Flash空间不是什么问题,现在4K以上容量的8051多如貂毛,关键的是要Flash支持IAP,有些厂家叫自写,自刷新;也就是Flash支持在程序运行的过程中进行擦除、写入;有些厂家的芯片不支持…或者不是所有型号都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贵了,买不起,就看看

欢迎围观

网友C:
看看,如果容易实现,并能发挥MCU的性能,再考虑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如果容易实现,并能发挥MCU的性能,再考虑试验

很容易实现,而且占用的RAM和Flash空间非常小。
可以实现不断电更新程序,可以多个不同厂家的芯片共用一个上位机软件。
如果你帮别人开发程序,并且卖烧录好程序的芯片,在出货后发现有Bug,可以把APP程序的hex文件交给客户自己升级,不用担心客户拿APP程序的hex文件私自量产,因为APP的hex必须配合BootLoader程序才可以正常运行。
如果你的产品是带电池的,生产组装完成之后发现有Bug需要重新烧录程序,这时候你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更新APP,不需要断电,至少只需要接3条线TX、RX和GND,就可以更新APP程序。

网友D:
从价格看,用iap的片,为啥不直接上32
用51还不是因为便宜,肯定还会想着压榨成本
结合你上面的应用场景看,你这个需求还是有点小众
很多片都能OTA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价格看,用iap的片,为啥不直接上32
用51还不是因为便宜,肯定还会想着压榨成本
结合你上面的应用场景看 ...

一两块钱的003,8051核的也支持呀。
肯定不是万能的,只是在特定场景下适合。

楼主:
之前有一次调试两块板通讯,单片机的烧录脚连到另一块板了,电源也是由另一块板提供的,在调试的时候要反复烧录,线总是要反复拔插,不方便操作,就用到了BootLoader,使用芯片的另一个串口来更新APP程序,只需要接3条线。
还有一次是调带电池的产品程序,电池是焊在电路板上的,调试的过程中不想反复拆电池,用到了BootLoader,只需要接3条线就可以更新APP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价格看,用iap的片,为啥不直接上32
用51还不是因为便宜,肯定还会想着压榨成本
结合你上面的应用场景看 ...

我们这边用比亚迪、中微、锦锐、恒烁、键天。。。。。。
RISC、8051和ARM都有,根据不同的功能需求选择不同的芯片。
ARM我也写了BootLoader,跟这个8051共用一个上位机软件。

楼主:
大减价了,不下载也来看看呀。

楼主:
没人玩bootloader吗?

网友E:
购买后下载好像还是-55M币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购买后下载好像还是-55M币

你忘了即使是作者免费,附件下载时论坛也会扣M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忘了即使是作者免费,附件下载时论坛也会扣M么

为啥?扣的M币去哪了?55个M币值多少钱?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为啥?扣的M币去哪了?55个M币值多少钱?

100M=1元,然后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100M=1元,然后你懂的...

一分钱一个?那不是下载一个附件就要5毛5?还真是一笔巨款。
钱去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