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LM2596异步降压模块和mp1484en同步降压模块效率对比

楼主(2021-12-07):
  mp1484换第三个ic了,这次买了便宜货,10个ic里面混装了一个mp6212dn的ic服了。看在7-8毛钱还包邮,ic装上还能用的份上不管商家了。1484模块最好不要上20v以上工作,19v还能工作,上次就是20v以上烧了ic无输出,接近23v的最高电压了。
   mp1484en降压模块的效率在88%-93%左右,lm2596降压模块的效率76%-83%左右,同输入同输出电压两个模块相差10%左右的效率。可能测出来的数据不是好多,想详细了解的自己拿模块对比,现在天冷~~

网友:
同步整流是真的好。1484内置的mos一般般罢了

网友:
2307可以到27V输入 24V没问题

网友A:
这两种我都有,

应该顺便标注一下各种典型电压时的效率。

网友B:
我都是用mp1484en,主要是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种我都有,

应该顺便标注一下各种典型电压时的效率。

就随便测了几组数据,同输入输出两个模块效率在10%左右就不想测了

楼主:
回复3楼,淘宝看了一下mp2307en的耐压和mp1484en的参数一样。最好不要使用接近23v左右的输入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用mp1484en,主要是小啊

是的,准备做一些1484的降压板玩,2596ic也有,1484的效率高,板也小。

网友C:
我一直用XL4501和SX2105 做降压方案.LM2596需要看开关频率,50Khz的是国产LM2576的掩膜品,这些用在1-2A级别还是很给力,不是普通线性稳压IC能够胜任的,电流再大一点还是上内置MOS开关的芯片吧,内置晶体管的芯片开关损耗大得多发热也很感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用XL4501和SX2105 做降压方案.LM2596需要看开关频率,50Khz的是国产LM2576的掩膜品,这些用在1-2A级别 ...

现在已经对同步降压ic入迷了,准备了好几个同步降压图准备做板

楼主:
都时候做出来再发贴,现在没确定那款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