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修惠普m1136激光黑白一体机卡纸/显示故障代码E0

楼主(2021-12-07):
朋友的惠普m1136激光黑白一体打印机,当年也是我帮忙买的,放在仓库很久没用,现在拿出来用,复印或者打印都是卡纸卡在出纸口,面板显示E0。

拆机,开始认为分离器泡绵或者定影膜老化,拆机观察分离器工作正常,所以买了定影膜更换,但仍然卡纸。反复测试发现,开机自检正常,纸托也有向上托纸动作,但按下复印键后,电机转动,分离器哒哒响三声之后,纸托不向上托纸,面板显示E1缺纸,考虑分离器工作正常,怀疑电机转不到位,只能再次拆机找问题。

拆第三次,发现激光器旁边电机控制板已经被蟑螂严重腐蚀,怀疑这块电机DC板坏了,网上在本地淘宝店买了一块,第二天就收到。

旧DC板,可以看到线路和焊点已经发黑。

激光器里也腐蚀了一些,不过还好是电路板下铁质底板。

收到板装好,开机自检发现电机转的时间明显变长,有托纸动作后,电机继续转动一定时间,打印测试正常,复印也正常。

网友:
好吧,收藏起来,我有一台以后可以参照

网友A:
激光器里这么脏不清洁一下?

网友:
我家正用的也是M1136!

网友:
我第一个松下一体机也是被蟑螂腐蚀坏的

网友:
最烦蟑螂了,我以前修过一个针式打印机,里面全是蟑螂屎,根本修不好,焯,浪费时间。

网友:
原来小强这么厉害啊,太恶心了。

网友:
你这还不算多!我修过一台佳能激光打印机 里面光死在里面的就好多!冬天里面热乎都在里面生育小蟑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激光器里这么脏不清洁一下?

这是刚拆开拍的,装回去前已经清洁了。

网友B:
打印样张发黑,是不是还有哪里需要清洗?

网友C:
蟑螂这么可怕的吗?我以前买了个几十块的19寸,纳闷怎么这么便宜,拆开一看两个高压包上各一只被电死的蛾子,还好我农村人压根不怕这种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印样张发黑,是不是还有哪里需要清洗?

国产硒鼓,换个硒鼓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蟑螂这么可怕的吗?我以前买了个几十块的19寸,纳闷怎么这么便宜,拆开一看两个高压包上各一只被电死的蛾子 ...

前两年在工厂,理光4500成了老鼠窝,咬断几十根线,修到头大。每到小长假,产线贴片机基本不关,一怕关机开不了机,二防虫鼠咬线。

网友(2022-05-07):
蟑螂机,恶心。修也要有一定的勇气。

网友(2025-04-15):
高手在民间,学而时习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