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转点软尾被干成多连杆软尾

楼主(2021-12-07):
作为不折腾不舒服斯基,基本操作还是要有的
这最近天就给电动车的底盘几何“升级”了一下

想不到吧,我竟然给这个单转点软尾车架“升级”成四连杆?
用了两个门轴活页固定到车架上,随意拼凑了一下,居然还自我感觉良好,终于体验到多连杆车架的稳定性和单转点的油润,笑了
挑刺的地方还有,这样子装饰好磕惨,后胆是弹簧(DNM阻尼可调在路上,还没装)

相信眼尖的大佬应该发现这个是电动车了,是你吗?在看的童鞋

网友:
好耶睡觉觉记得记得就

网友A:
电机是看到了,电池在哪啊?座垫下面?

网友:
爱折腾的骑友

网友B:
双引号加的位置 不对啊,这也不是四连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引号加的位置 不对啊,这也不是四连杆啊

那应该是描述错了,不清楚这算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是看到了,电池在哪啊?座垫下面?

是的,座位下面的是电池

网友C:
仔细看才知道是电动车,多照点清晰改装图呗。让我们看一下详细构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仔细看才知道是电动车,多照点清晰改装图呗。让我们看一下详细构造。

主减速电机带个活飞,牙盘自带活飞,分别都可以单独带动后牙盘

因为软尾,需要个拉链器,就让后拨代劳了

网友(2022-05-21):
双动力,不错!
不理解,怎么成多连杆了?从减振和转点来看,还是单转点结构呀。

网友D:
这种电机是不是没有轮毂电机耐用

楼主(2022-09-08):
引用 网友D:
这种电机是不是没有轮毂电机耐用

也是,这是有刷电机,碳刷会慢慢消耗。时间到了要换碳刷

网友E:
怎么那么喜欢中置?轮毂大饼它不香吗?前置驱动,后架放电池仓。前后配重平衡。

不过软尾啊。。。一直是我心里的一根刺。太特么诱惑了。。。车架倒是不贵,关键是没时间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那么喜欢中置?轮毂大饼它不香吗?前置驱动,后架放电池仓。前后配重平衡。

不过软尾啊。。。一直是我 ...

轮毂方便,容易操作DIY,简洁好维护。
但是中置才能配合尾牙机械换挡变扭,软尾用轮毂的话簧下质量偏大弹跳很厉害
中置,更多的偏向于玩具玩乐的感觉
我自己是不怎么感冒纯前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