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PS3111开大S版B16卡住报I_F28错误?

楼主(2021-12-08):
看别人贴过正片B16,所以自己把手上4个B16 1CE 大S片贴了一下,结果不管PS3111工具还是INIC6081工具都开不出。都是卡在一半很长时间以后报超时或者IF28。卡住一段时间直接拔掉重插当然也还是ROM模式。请问还有救么

顺便贴好以后ID分布就是这样的。有没有这方面原因?不过手动设置2CE也是差不多结果。

感谢。

网友A:
ce布局不对啊,把4个ce调整到2个通道里再试

网友B:
CE不连续 你先开一半容量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CE不连续 你先开一半容量试试

一半容量和一半ce+一半容量设置都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e布局不对啊,把4个ce调整到2个通道里再试

这个板子似乎4贴都贴上就这样了。试过2贴一共8ce正好把前两个通道前4个都占满,感觉也不太好调整。。。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板子似乎4贴都贴上就这样了。试过2贴一共8ce正好把前两个通道前4个都占满,感觉也不太好调整。。。 ...

把背面2贴反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背面2贴反贴试试

右边正反两片反贴会把CH0的45转移到CH1的12 13去。反贴背面两个就非常乱,变成0,4,9,1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背面2贴反贴试试

试了一下,拆了两片也是完全一样。。。

网友C:
这个板子你就按照正常的贴,这个布局是最正常的,这个板子没法4贴1CE把CE平均分到2个通道的同时还保持ID对等平衡的。。
你这样应该是能开的,开不出就换个板子试试。。
说不定你颗粒也有问题呢,最好就先单独用测试架开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子你就按照正常的贴,这个布局是最正常的,这个板子没法4贴1CE把CE平均分到2个通道的同时还保持ID对 ...

颗粒放在58xt上非常正常,但是换另一个一样的3111就是一样的状况,有时候也会报X101. 另外双贴左边正反ce是连续的CH0 CE0和1,折腾了一会有时候出现H07这种报错,其他表现都完全一样。。。

网友B:
感觉还是这颗粒的问题吧 可能兼容不好 上2258XT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还是这颗粒的问题吧 可能兼容不好 上2258XT吧

看来只能这样了。。。感谢各位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