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SM2258XT短接ROM无反应要怎样修?

楼主(2021-12-08):
SM2258XT的板,短接ROM无反应,板的指示灯亮.
ROM短接点有3.3V.像这情况请问大神们要从哪里下手修?
SSD板上都有哪些电压?

网友A:
3.3v,1.8v,1.2v看三路电压是否都有,如果有的话,再干主控(换主控或重植),如果换主控还不行,再换晶振。

网友B:
查电路 主控 干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3v,1.8v,1.2v看三路电压是否都有,如果有的话,再干主控(换主控或重植),如果换主控还不行,再换晶振 ...

请问:3.3V 1.8V 1.2V的测试点是在哪个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3.3v,1.8v,1.2v看三路电压是否都有,如果有的话,再干主控(换主控或重植),如果换主控还不行,再换晶振 ...

请问:测试点是不是在正面和反面三个6脚IC边上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电路 主控 干就完了

请问:测试点是不是在正面和反面三个6脚IC边上的电容?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测试点是不是在正面和反面三个6脚IC边上的电容?

我是找bga152的定义图,量vcc/vccq,vcc3.3 vccq看板子有1.8/1.2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找bga152的定义图,量vcc/vccq,vcc3.3 vccq看板子有1.8/1.2

都还没搞清楚,那些VCC/VCCq在那里。是不是板上有短接孔边上的那几个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还没搞清楚,那些VCC/VCCq在那里。是不是板上有短接孔边上的那几个孔

不是短接ROM认1024M的吗?应该就是短接ROM边的两个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测试点是不是在正面和反面三个6脚IC边上的电容?

电容或大电感的某一端

网友:
不短接是什么情况?不一定主控问题。换转接卡试试

网友:
我奇怪的是,为什么板子上俩颗粒一个B16一个L06哇

网友D(2022-04-29):
楼主搞定了吗?我也遇到一个短接不识别的情况。也是两颗闪存丝印不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搞定了吗?我也遇到一个短接不识别的情况。也是两颗闪存丝印不同。

遇到过一个类似的情况,拔了转接板和固态,放一会儿再插回去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遇到过一个类似的情况,拔了转接板和固态,放一会儿再插回去就好了。。 ...

我的这个查了一下电路没啥问题。指示灯时亮时不亮。短接感觉没啥反应,也不识别1G容量,开卡软件没啥反应也不识别闪存…不知道哪的问题,两个颗粒丝印不一样。

网友(2024-07-18):
我的两张板子都是短接无法应,查供电也是出全了的,颗粒3.3v和1.8v也有,难道是开卡器的问题,第一次用这个,翼浪数码买的1153E的开卡器,不知道与这个有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