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萌新求一个支持镁光L06A颗粒的慧荣SM2246XT 的开卡工具

楼主(2021-12-08):
如题,求一个慧荣SM2246XT开卡工具,支持镁光(32G) L06A颗粒的,百度能下的都下了一遍,只找到支持L06B的,没找到支持L06A的

网友A:
L06A,有这个制程?是我孤陋寡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06A,有这个制程?是我孤陋寡闻了?

好像还有个L85A,还是L95A来着,记不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还有个L85A,还是L95A来着,记不清了

L85A是有的,另外也有L95B和B95A,L95A和L06A倒是没听过。

网友C:
直接上颗粒ID图

网友:
应该是L95A吧,L06一般都上59xt了,纠错好点,可以看看id查一下

网友:
上边说错了,应该是B95A

楼主:
颗粒图,各位大佬能看清楚么

楼主:
颗粒是镁光PFB70 6AL,主控是2246XT,找的目前的开卡工具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L06A,有这个制程?是我孤陋寡闻了?

PFB70 6 AL,masata固态,单颗粒32g,2246XT主控,目前找到的工具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上颗粒ID图

PFB70 6 AL,masata固态,单颗粒32g,2246XT主控,目前找到的工具都不行

网友C:
镁光LO6B颗粒啊 这个要添加列表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镁光LO6B颗粒啊 这个要添加列表才行

有版本识别出来是L06B,但是容量不一样。开卡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