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继续折腾锂电版T12

楼主(2021-12-08):
这个是之前做的,616控制板,以前发过贴!最近在雨点焊接家嫖了两个带数显的控制板,所以再折腾一番!

老万家2并10串平衡车电池,坏了一组,拆了组一个2并5串,保护板也是老万家的1.6元,电池外壳刚好利用不浪费!

接上雨点焊接家的控制板,开关和充电接口都搞上!

电池壳上盖一边割掉,控制板热熔胶黏住!

侧面开关和充电接口!

没插烙铁头,开机报错!

接上烙铁头

开机升温很快!

各种细节图!

这个锂电T12搞定了,接下来搞另一个!

嘉立创打样的骚紫

焊接好延时关机电路和电池取电插脚,DC母座是开关电源或者其他电池供电用的,不作为充电接口!

连接好所有电路插上电池开机正常发热!

面板特写

装好外壳,谁能拒绝一个紫色的屁股呢!

前面板细节

各种细节!插上电池后按一下屁股上的开关电池接通控制板,定时15分钟后自动断电,可以有效防止忘记关烙铁,不用时直接拔掉控制盒!
本帖完,欢迎拍砖!

网友A:
我买的也是雨点的,怎么控制板好像没灯

网友B:
可以插电池这设计很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也是雨点的,怎么控制板好像没灯

我的有红灯,难道版本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插电池这设计很不错啊

可以插老刘家的电池,插脚和牧田等距,极性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插电池这设计很不错啊

专门设计的插电池款式,开关电源供电不敢用,炸管炸怕了

网友:
我用防水盒做外壳,DIY了一套锂电T12,6串,比插电的方便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专门设计的插电池款式,开关电源供电不敢用,炸管炸怕了

一般人都用开关电源供电啊,你咋炸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人都用开关电源供电啊,你咋炸的啊

没地线,感应电容易击穿芯片和摸死管

网友C:
也做了一个,现在问题是用电池包没有断电记忆,开机就是默认30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做了一个,现在问题是用电池包没有断电记忆,开机就是默认300度

开机默认温度可以调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机默认温度可以调的

我去看看说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机默认温度可以调的

不可以,应该是程序默认开机300度,可以关机记忆

网友:
电池、板子都有,就是架子不好做……

网友(2022-09-03):
ok,认真学习一下

网友:
我是直接买的成品,怕折腾了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