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超越顶点c6s钓鱼灯不亮

楼主(2021-12-08):
电池有4.1v,按轻触按键没反应,电源进入没有型号的芯片
哪位看得出这是什么型号的芯片

网友A:
会不会是单片机?

楼主:
重新插装,可以通电点亮led,可以跳亮度,但是这灯不是这样控制的.
听朋友说,这灯有白光,暖白光,紫外灯,蓝光,每个档位控制不同灯珠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单片机?

是的在次问了朋友切换方式,按定就会切换光源
拆开装回就好了,可能是插头接触不良吧

网友B:
那个是单片机 我前两天也帮别人修了一个4光源板 单片机没法修 重新买一块显示板吧 19块钱包邮 那个小IC是液晶显示 4颗PNP管是靠单片机控制的 原装电池容量太小 改了3颗LG 10000mah更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是单片机 我前两天也帮别人修了一个4光源板 单片机没法修 重新买一块显示板吧 19块钱包邮 那个小IC是液 ...

了解了
我的重新装回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