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29R04T2ANCQJ1 能不能上2262EN

楼主(2021-12-08):
29R04T2ANCQJ1   这个颗粒是什么 代码  例如B16 B17

我只知道是QLC 不知道能不能上2262EN

网友:
2262en没有QLC的固件包吧?2263en确定是可以支持QLC的

网友:
QLC颗粒 2259H 2263EN MAS902A

网友A:
料号应该是29F04T2ANCQJ1吧,29F代表闪存,没听说过29R的,有可能长得像看混了。FM查类型是QLC 制程是3D3,也就是N28;主控的话确定的是59XT可以上,工具也好找;62en应该不行,没见过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料号应该是29F04T2ANCQJ1吧,29F代表闪存,没听说过29R的,有可能长得像看混了。FM查类型是QLC 制程是3D3, ...

R是光威后打的

网友B:
N28,最近有63XT的QLC工具流出了。细心点还是可以去找找看的
62EN好像还没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N28,最近有63XT的QLC工具流出了。细心点还是可以去找找看的
62EN好像还没看到。 ...

谢谢指点,我去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N28,最近有63XT的QLC工具流出了。细心点还是可以去找找看的
62EN好像还没看到。 ...

大佬 来个2263XT+N18固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佬 来个2263XT+N18固件

铜球。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铜球。谢谢

赶快水视频去

网友:
飞机哥发的ys9082好像有n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