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广场舞机不开机求助

楼主(2021-12-08):
这个广场舞机不开机了,不开机原因:大姐说忘记关机了,然后再充电就开不了机了。
一直没时间,昨天拿出来,试着开机,第一次,屏显示一个电池符号,也就一闪的事,然后就什么都没了。
后面再充电,再开机屏上啥也没有。
为什么是两个电池并联的?
量了一下这个长电池,电压有6.4的样子。
老师们指导一下!
楼下有人说串联与并联的事,我改下说法,这里有两组电池。究竟它是串联的还是并联的,现在不十分确定,晚上回去确定一下!
它的充电器是12V的,如果这两组电池串联,它怎么充电呢?

续:刚才又拆开,
1、确定两个电池组是并联的。大口香糖的两根线是焊在7.4V电池组的插座上的。
2、18650电池组电压为零,拆开量电池,一只3.2,一只2.6,应该是保护板保护了。用它的充电器直接对池点了一下,电池电压有了6.4。
3、两只电池都拆了,插上原装12V充电器,刚才插电池的地方的电压只有2.1V,也就是说,电池的充电电压为2.1V,(或者说,不接电池的话,充电电压诱不出来?)很显然,这个电压是充不了电的,这个怎么理解?这个问题不解决,电池组的问题解决了,也充不了电。等于零。
4、现在口香糖的电压为3.2,就是充不了电。
5、电池组它只是电池被过放了,为什么会损坏充电电 路呢?要修好它,是不是可以另外加一个充电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A:
你确定电池是并联的?

网友:
18650是两个串联到7.4V,那个口香糖电池不知道是干啥的,既然是并联,就拆出来分别测一下,说不定其中一个坏了,另一个还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电池是并联的?

棒棒胶封的地方我拆开过,从电路板上看,应该是并联的。需要进一步确认。剪下一个电池,再量下电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棒棒胶封的地方我拆开过,从电路板上看,应该是并联的。需要进一步确认。剪下一个电池,再量下电压看
...

电池明明是串联的,都写着7.4V了。

网友B:
写得这清楚是串联的7.4V3000mah并联的会标3.7V6000mah,并联也测不出6.4的电压的

网友:
6.4明显低了,,充满应该有8.4V左右才对

网友:
没电了呗,两个电池都测出来6.4V了肯定是串联没电了呗,先充电吧

网友:
跳过充电电路,直接对电池高电压(高于标称电压)充电激活,应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得这清楚是串联的7.4V3000mah并联的会标3.7V6000mah,并联也测不出6.4的电压的 ...

我不是说电池组内部的串并联,我是说这里有两组电池。

网友:
别修了 这玩意只会害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是说电池组内部的串并联,我是说这里有两组电池。

好吧,如果两组电池的就不好说了,要用万用表测了才知道

网友C:
应该是电池耗干了,拿出来用7.4-9V的充电器把电池充到7.4V以上试试能不能开机,不行就另外换一组7.4V的电池。

网友D:
应该是电池充不了电的问题
电池取下,先外挂个8v左右的电源上去试试是否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电池耗干了,拿出来用7.4-9V的充电器把电池充到7.4V以上试试能不能开机,不行就另外换一组7.4V的电池 ...

昨天没时间,只量了这组长的电池,今天把它两组都剪下来量下电压。再确定下这两组电池之间有没有关系。并联、串联或者两组单独。就是有点搞不明白它怎么会是两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电池充不了电的问题
电池取下,先外挂个8v左右的电源上去试试是否开机 ...

只搞不懂的它是两组电池,现在不清楚它这两组电池之间的关系,并联串联或者是独立。今天再想办法折腾下。

网友E:
应该不会是并联的,两个电池包明显不一样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不会是并联的,两个电池包明显不一样大

如果它是独立工作的,它是怎么充电的,值得研究一下。充电器是12V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没时间,只量了这组长的电池,今天把它两组都剪下来量下电压。再确定下这两组电池之间有没有关系。并 ...

如果你基本确定两组电池是并联的,两组电池电压又基本一致,那就拆出来,分别充电,再装回去就应该可以用了

网友:
电池过放了吧,两节18650串联接上看看能不能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