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求优仪高9233e万用表维修思路

楼主(2021-12-08):
朋友坏了的优仪高9233e表我捡来的,不知道经历了什么,现在开机电压挡直流显示小数点 电容挡测不了,电阻挡和电流档测试比实际值偏小太多 。 测试板上的电阻,电容,二极管都正常。
求维修思路,电阻挡没测试的显示主板测试220交流电显示76V电压挡没测时的显示

网友A:
别只拆一面,把螺丝卸掉,看看另一面有没有烧的东西? 看到有电阻发黑了,不确定是不是灰尘,这照片拍的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只拆一面,把螺丝卸掉,看看另一面有没有烧的东西? 看到有电阻发黑了,不确定是不是灰尘,这照片拍的不清 ...

另一面没零件,就拨盘了很干净的

楼主:
我想知道是不是牛屎芯片坏了,要是牛屎挂了就扔了

网友B:
检查Q1Q2是否正常,如果两个保护三极管没问题就是牛屎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Q1Q2是否正常,如果两个保护三极管没问题就是牛屎坏了。

q1和q2拆下测试没问题 还有没上Q1Q2开机测220也是只有79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