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个小日本的开关电源,遇到问题

楼主(2021-12-08):
收了一个日本nipron 1000w电源
pcb分三张,pfc、主开关管、辅助电源在一张板,控制板独立一张,主变压器、同步整流、dcdc一张板子。
收回来的时候主变压器那张板子四角摔坏了,已经飞线接好了。同步整流管烧了一个,主开关管挂了,还有两个主开关管中间的一个K3565坏了,还缺少一个电容(图一C121),补了一个2KV/560pF
目前上电辅助供电正常,开启后过一两秒钟主开关管就会炸掉

给各位大神把把脉,提供下维修思路
主开关管波形

是不是不太对

网友:
1.低压条件下(直接接vcc到ic强制工作),检查ic工作条件和波形
2.主开关管波形不对,应该是方波,怎么成正弦波还有高峰?

网友:
跟我的示波器一个型号,可惜在我手里发挥不了性能。

网友:
检查主电源芯片,这波形肯定是要炸管的,正常应该是方波,驱动信号输出到开关管那一路排查一下

网友:
会不会是管子驱动ic坏了,进去的电压直通到管子上了。

网友:
检查开关管的驱动,这个波形看着不正常

网友:
LLC的电源吗?是什么驱动IC?
看波形可能是一边的肖特基或者同步整流管报废了。

网友:
单给电源管理芯片供电,测量开关管的G极波形吧,确定正常了再上市电,这管子烧了也挺贵的

楼主:
谢了各位。最后查出来是驱动ic挂了,现在已经修好了

网友:
波形是开关管G极波形?

网友(2025-06-22):
这电源不错,修好还有利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