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ZX21电阻箱拆解,血泪控述,他逃过了文格,却逃过不野蛮的快递……

楼主(2021-12-08):
今天某鱼买的电阻箱到货,收到货时包装是好的,可是打开后发现胶木壳都碎成渣了,只能用AB胶粘一下,这下好了,不用动螺丝刀直接打开了,场面太混乱了,先整理了一下,突然想到要发拆机贴,可已经清理了,就这样拍吧,控述一下这野生的快递服务,你TMD这是扔的吧,轻拿轻放不会啊?

整个底都穿了,制造日期1969年,这样年龄的货,在现在都少见了,谁知被快递摔破了,真的是可惜,现在用AB胶粘了一下,放在外面散味,话说AB胶的味真不好闻。

到手里面螺丝柱都断了,上面板也有很大一条开裂

不出意外,这个高阻值的绕组缺少保护,已经都断了,查了一下五个绕组没一个可以幸免

这是低阻值的,因为在里面,得以幸免

现在问题来了,这种高阻值的绕线是不是铜丝,有没有可能拆到这么细的铜芯变压器重绕,完美修复,如果不可能就只能直接在拨盘处焊对应阻值的电阻了,感觉就掉档次了。
话说老物件做工真的没话说,这么多年了,里面都还是金灿灿的,没有一点氧化,所有焊点处都加漆,所有螺丝都是铜制的,有可能当时工艺问题,只用一字螺丝.
缺点也很明显,一是胶木太笨重还不耐摔,估计是当时技术没有塑料。二是高阻值就这么细的线绕,且没有保护很容易断掉。
不知道这里面的电阻精度如何,感觉都是铜线绕的,温漂会不会大了一点?

网友A:
这东西都是康铜丝绕制的,想要修复只能把断线接上,找同规格的康铜丝很难的

别想那么多,国营厂子,那个年代绝对不会给你偷工减料,更别说给你用铜丝

这个是0.1精度的高端玩意,太可惜了

网友B:
那个时候造假货,是要蹲大牢的,挨批斗,这个是公家玩意,在那个时候个人是不会有的,有也没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都是康铜丝绕制的,想要修复只能把断线接上,找同规格的康铜丝很难的

别想那么多,国营厂子,那个年 ...

刚刚量了一下这个高电阻的线,用千分尺卡了一下,大约0.07MM左右,然后淘宝上找了一下,发现很多店卖康铜丝都没有标阻值,找到一家标的阻值见下图

这线径阻值1米才122.2欧 这个五高阻值的电阻是1K、2K、2K 3K  5K吧算下来 8.18+16.26+16.26+24.54+40.9=81.8M 售价3.5元/米 想要重新绕修复需要286.3元,我晕,这个比它本身的价格贵太多了。只可以放弃了,
仔细看了一下,这个断点太多了,有的中间断了N多,齐刷刷的都撞断了,感觉通过焊接修复也不怎么可能了。
change:刚刚看错了,实际应该是10K 20K 20K 20K 20K,最大90K.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量了一下这个高电阻的线,用千分尺卡了一下,大约0.07MM左右,然后淘宝上找了一下,发现很多店卖康铜 ...

看来只能换其他0.1精度的精密电阻了

网友:
你这个文格好吓人。。。

网友:
别眷恋,过去的一个时代过去、、、、鸟。

网友:
有个研联牌子的同款
基本什么都一样,也是快递摔坏了高阻部分

修复方法很简单啊,用普通细铜丝也行,用绕线电阻,就是那种5块钱一个的,100k,或者10k的黄色大块头纤维壳的电阻
直接拆开当铜丝来焊接就行呗,不好弄的,不怎么吃锡,建议刮一下,然后缠绕好了再焊接

如果没有,普通耳机线里面的铜丝,修这东西,绰绰有余

至于准不准的问题
这里面有5个高阻好像,4个20k,一个10k
随便按照其中一个为基准,修复另外的一个就行了
是在不行还能串联并联来参照

四位半勉强能凑合修一下,总比坏的强
没有四位半就算了,别折腾了
邮寄给其他坛友帮忙弄吧

网友C:
另外,你的修复方式是直接换一套

我的维修思路是直接把断线焊接上,电阻总阻止会有误差
然后因为用铜线焊接,修复后总电阻肯定更小一些

那就用刀片,轻轻刮这些细丝呗,刮后电阻截面积变小,阻值增大

记得见过38度论坛有个拆机福禄克电阻箱还是什么的,就是生产后打磨的方式来确定最终阻值的

我那个修复后,我整体涂了一层704那种白色软胶,全都包上了
整体误差很小,包上胶后,能保证接下来的几十年也不出大问题,这电阻箱可以送我走,这就够了,哈哈

网友:
都是聂铜钱啊!查查聂铜啥价!

网友:
额,仔细看了照片,你这个断得太厉害了
修复的可能性不大啊

建议直接买10k,20k的电阻替换
咸鱼上,0.01%的拆机塑料块电阻,大概5到10元一个
成本立即就下来了

实在不行,再买一个吧,百元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你的修复方式是直接换一套

我的维修思路是直接把断线焊接上,电阻总阻止会有误差

谢谢您的回复,启发良多,首先我感觉买那种电阻可行,买来后直接焊在拨盘下面和其它档位一样隐藏就行了,这套高阻值的可以直接拆除了。
至于焊接断点修复基本是无望了。请看我下面标注的图

网友:
买个几个精密电阻挑一下换上去完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量了一下这个高电阻的线,用千分尺卡了一下,大约0.07MM左右,然后淘宝上找了一下,发现很多店卖康铜 ...

不好找啊  就像有人想给MF10万用表绕动圈一样    已经没有那么细的线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时候造假货,是要蹲大牢的,挨批斗,这个是公家玩意,在那个时候个人是不会有的,有也没作用 ...

认识字的人都没几个,造假无从谈起。

网友:
老物件不好找了

网友:
贵重东西当用顺丰。包装的时候多放泡沫,别的快递别指望。

网友:
又一件东西被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