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了个法拉电容

楼主(2021-12-08):
网上买了几个法拉电容,有两个内阻很大,拆了一个看看

网友:
这个电容,死的老惨了

网友A:
也是纸隔开金属片再浸液体?咋实现容量超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是纸隔开金属片再浸液体?咋实现容量超大?

金属片上有活性炭,活性炭的表面积特别大,所以容量也就特别大。

网友:
电容的卷芯没拆开,差评

网友:
这东西拆开后,里面的气味是不是也特别的大

网友:
看起来和电池差不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是纸隔开金属片再浸液体?咋实现容量超大?

一直没搞懂这个法拉电容所谓的通过极化电解质实现超大电容量是个什么原理。

网友:
没头没尾。多大内阻?没拆完吧,功课差多了

网友:
跟动力锂电池是不是只有材料的区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直没搞懂这个法拉电容所谓的通过极化电解质实现超大电容量是个什么原理。 ...

看过一个资料里说是电解质会在极板表面形成极薄的电阻膜,几乎是分子尺度的厚度,自然比空气间隙/电容器纸/塑料薄膜等厚度薄太多,那么电容量跟极板间距成正比~就使得容量大大增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过一个资料里说是电解质会在极板表面形成极薄的电阻膜,几乎是分子尺度的厚度,自然比空气间隙/电容器 ...

与间距成反比。

怪不得法拉电容耐压不行,电极太近可能是最大原因。

网友C:
不明白电极的薄膜是怎么跟外壳电极焊接的,有没有能科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明白电极的薄膜是怎么跟外壳电极焊接的,有没有能科普一下?

应该和cbb类电容类似的连接结构。卷绕,两头融接

网友(2023-10-27):
这不就是TSL的4680电池的搞法吗,全极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