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哪位弟兄知道这个L393是个什么鬼?

楼主(2021-12-08):
录音机电源部分的,不小心接反电源它自杀了。

找不到这个芯片卖,只有LM393卖,仔细看了一下电路,发现电源引脚完全一样,反接电源就自杀这点也完全一样。于是死马当活马医,买了LM393换上去,结果一切正常,和原来一样,说明这两个芯片完全没区别,无论是尺寸还是引脚定义。

问题就是,这货的标为什么会是L393?

网友:
能用就可以了,少一个字母不值得探究。

网友:
型号是厂家标的,厂家爱怎么标就怎么标,它标L393还能让你知道是393,厂家要是标个自己的型号,你连什么芯片都不知道

网友A:
可能是小厂生产的兼容型号。

网友:
可能是不同厂商的生产的吧

楼主:
不知道是干嘛用的。你知道的,电路中,经常有这种小玩意做的奇特功能

板子太复杂,也不会分析,就是拆下来简单看了看供电脚是哪个,然后发现和LM393一样,接反就烧的特点也一样,先换成这个试试呗,果然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小厂生产的兼容型号。

这个还真的不大可能,就凭索尼的尿性,在买不到大厂零件的情况下,肯定是自己做,绝对不会买小厂的

这个录音机是索尼家的

网友B:
也可能是TL393,前面糊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能是TL393,前面糊掉了。

前边确实是没有字的。查了一下,TL393是TI制造的LM393。

也许是索尼自己造的,没写LM393,直接少写了一个M。

网友C:
。。。。。。。。。。。。。。。。。。。。。。。。。。。。。。
这个玩意有点常识的都知道是比较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
这个玩意有点常识的都知道是比较器啊,, ...

我这样没常识的都知道它是比较器了
买这东西的时候,那里明晃晃的写着比较器,当时查型号的时候,当然这个字样也会跳出来。

但这些都不是关键,关键它在电路中是干嘛用的?哪部分用的这个?具体原理和作用?

反正我是查不出来,只知道它坏了,而且是看板子直接看见的。

因为最早焊上LM393的时候没焊好,别的地方都正常,只有电机转速奇怪,才知道它是控制电机转速的,但是它具体怎么控制转速的,我也不知道………………

总而言之,就是根本不会分析电路,按照猜测换了个元件上去,能好就好了,不能好当然就整个板子废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样没常识的都知道它是比较器了
买这东西的时候,那里明晃晃的写着比较器,当时查型号的时候, ...

当然是电压比较啊,,根据电机的反馈信号来跟基准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是电压比较啊,,根据电机的反馈信号来跟基准对比

看把你能的,你找找我看看

芯片附近

电路板相关部分,黄色三脚插头和白色两脚插头是电机插座

反面,R78和那个2.2K电阻边上就是过来的5个点

电路板相关部分

网友D:
393也可能是运放,这个我们就有人弄错过。

网友E:
电路板正面头顶有两个红点的元件,好可爱啊。
是电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路板正面头顶有两个红点的元件,好可爱啊。
是电感吗

L标的,当然是电感,只是不知道参数怎么标的

这种样子的电感以前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393也可能是运放,这个我们就有人弄错过。

我也不确定它究竟是个啥,反正看完板子我也不会分析

按照猜测买来元件换上去,能好就好了,不能好当然就整个板子废了

网友:
多半都是国产的兼容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