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led汽车灯泡求推荐

楼主(2021-12-08):
日产轩逸的车,灯光昏暗,请大家推荐led车灯。看了欧司朗65瓦的卤素灯,比原车多10瓦,亮度估计没有明显提升。又看了佛山的大白鲨pro,不知道怎样?要直接替换的,不用改装。

网友:
澳滋姆的可以试试。我用这牌子的氙气灯泡,亮度足够。

网友:
应该是H4的接口吧,原车没有透镜,如果是H4接口,有带小透镜的灯,效果肯定比卤素好
但是没有改透镜来的好
效果好就,海拉5 透镜远近一体  加氙气灯

网友:
有透镜吗?反光碗的话还是别乱换了,对向车看起来太晃眼不安全。

网友:
用风扇散热的LED灯容易坏

网友A:
LED提升不大,无非就是色温高,看着亮罢了。雨雾天你就会发现,还不如卤素。。

网友:
买飞利浦新极速光夜劲光 亮度会提高不少

网友:
不要随便改电路,直接换同接口的led灯泡有改善,如果是h4接口可以换带透镜的led灯泡。
本人K2也是蜡烛大灯,换H4透镜led灯泡后效果非常好,切线明显。

网友:
用了几年LED,带风扇带透镜,说下优缺点吧:
-优点就是晴天照路很亮,响应很快,经常远近光切换都没坏。
-缺点就太多了,首先雨雾天看着前方白茫茫,但铺路效果一抹黑,啥也看不清。
然后风扇噪音大,嗡嗡嗡的那种高频声,怠速时尤为明显。如果想买不带风扇用紫铜线散热的,估计寿命很快就OVER了。
这二点都很难忍,尤其后者,前者我还有雾灯辅助可以确保安全照路。后者基本是通病无解。

建议预算高还是上氙气灯,预算低就买卤素夜啥光一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ED提升不大,无非就是色温高,看着亮罢了。雨雾天你就会发现,还不如卤素。。 ...

一开始我也这么认为,但是换了led灯后,效果提升很明显。没换前,所有天气都不行,就是蜡烛灯,雨雪天也不行,换了后感觉还不错,并非大家说的那样。

网友:
换氙气灯才是最终的选择.我的汉雷澳兹姆一体套装,用了2年多了.挺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开始我也这么认为,但是换了led灯后,效果提升很明显。没换前,所有天气都不行,就是蜡烛灯,雨雪天也 ...

我的h7的灯泡,换了N种,两面发光的根本焦点就不行。后来还是改了海拉五氙气透镜。

网友:
有100W的,贼亮

网友C:
很多都烧了透镜组,导致透镜镀膜脱落,现在最多推荐65w h7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多都烧了透镜组,导致透镜镀膜脱落,现在最多推荐65w h7

反光碗吧?一般卤素灯没透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LED提升不大,无非就是色温高,看着亮罢了。雨雾天你就会发现,还不如卤素。。 ...

明白人!

网友:
选科瑞XHP70灯珠的3000—5500K色温的用铜编织袋的那种,安装后吧铜带散开最大面积具体看你车灯位置利于散热不,散热位置不好的在铜带上面绑个小风扇就可以了,我亲戚是跑网约车的我帮他买的光为大灯用的是科瑞XHP50二代灯珠,他车烧天然气发动机舱温度高所以加了风扇现在已经两年多了还在稳定工作中可以参考下

网友:
朗行直接换了远光灯灯泡,用欧司朗高亮度卤素灯泡,改善很大,晚上够用了。

网友:
换过LED灯泡的告诉你,这玩意儿是个坑
首先LED灯泡生产商鱼龙混杂价格水分很大,几十块钱的那种,照度差衰减块,除了恍人没别的作用。(当然如果你就是为了恍人去的,就当我没说)
其次这玩意儿发热很厉害,所以LED灯泡经常配有额外的散热装置,这就对车灯模具提出了要求,有些车的车灯设计的时候就没有预留相关位置,直接替换LED可能会出现防尘盖关不上、高低无法调节等窘境。
最后,高品质的LED一点都不便宜。
代工这玩意儿的朋友给我说的,LED车灯50W是个分水岭,50W以上的灯泡成本直接翻倍。

至于你说的65W卤素灯泡,我也换过了,效果还是明显的,肉眼可见的比55W要亮,照路效果也好不少。
你要是嫌65W不够亮可以买80W的。

楼主:
谢谢大家热心回复
我的灯没有透镜,决定暂时先不换led了,先换个65W的欧司朗用,平时不常走夜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