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开嘉佰达20串 72v 40a蓝牙保护板

楼主(2021-12-08):
拆开看起来做工还是不错的!去年一百多买过一个 今年涨价了!给老婆姐做个锂电池原来要做72v 就买20串的。突然又说给另外的60v电动车用。还要改成17串用。 芯片都涂了防水胶看不清楚~ MOS管电流留的余量挺大的!

网友A:
买的啥电池啊,咸鱼拆机靠谱不,看中了国能的磷酸铁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的啥电池啊,咸鱼拆机靠谱不,看中了国能的磷酸铁锂

磷酸铁锂不喜欢!密度太低!要买磷酸铁锂还是买大牌子 宁德这些吧

网友:
同口板子,MOS管数量本来就是多一倍的,充放电各用一半数量

非同口板子,充电一般用2颗,剩下的都是放电管

4210管子电流小,当然用量多,要是4110管子,不需要这么多,但贵啊

更贵的是7510管子,和4210一样的个头,比4110的指标还高

网友:
改装电池自用的都是大神,TB上的改装电池不敢买,能量密度是上去了,但是总觉得不安全。

网友B:
那个tssop封装的芯片是什么,用了两片

网友:
我买过2个40A 14串的  也是嘉佰达的  一个不带蓝牙 一个带蓝牙  分别价格是80   190元

网友:
那两颗检流电阻就好几块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tssop封装的芯片是什么,用了两片

看不出来,上面都是胶 !

网友:
一般用户没必要蓝牙板 就普通傻板一样用 也就刚安装时感觉稀奇 没事会去看看,我电动车40包邮买的二手拆机板子 一年多了还很正常

网友C:
我的电池放电不过板 快5年了   够本了
现在冬天零下 压降变的更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电池放电不过板 快5年了   够本了
现在冬天零下 压降变的更大了

充电还是要过板的。。。。。。。。。。。。。。。。。。。。。

网友:
这保护板看着还真不错

网友D:
改串怎么改的,我问客服,客服说智能版串数不能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串怎么改的,我问客服,客服说智能版串数不能改

可以改 你要怎么改我教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改 你要怎么改我教你

17串改16串怎么改

网友(2022-06-08):
引用 楼主:
可以改 你要怎么改我教你

怎么改?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以改 你要怎么改我教你

我有个24串想改15串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个24串想改15串可以吗

改不了好像!15串太少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