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一下,电源适配器这样的东西开壳之后用什么粘?

楼主(2021-12-08):
请教一下,电源适配器这样的东西开壳之后用什么粘?一样都是防水胶带缠绕一下,自己用还行,给别人就不是很好看了

网友:
704 或者免钉胶吧

网友:
UHU胶水,很便宜,透明的,那个免钉胶黄色的很显眼,难看。

网友:
一直用的哥俩好

网友:
502用牙签沾,发白的地方用记号笔涂一下

网友:
大号热缩管。

网友:
502  402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用502就行了,如果担心发白问题,可以在开壳的缝隙旁边贴上胶带,胶水凝固之后再撕掉就行了,一点痕迹没有

网友:
b7000 8000 各个颜色都有 软胶 方便再次开壳

网友:
我发现用亚克力胶很方便,用针管往缝里推,几秒钟的事儿。502保存太难了。但亚克力胶很容易挥发,要盖好盖子。用油性原胶也不错。固化比502慢一点,正好有操作的时间,不用紧赶

网友:
我都是上502或者401,手头有什么就用什么,不过这两种胶粘完了有此地方发白,随便打磨一下就好了

网友:
502效果最号

网友:
买个小瓶的pvc胶就行了,少涂点

网友:
704比较好,涂好胶合上,用扎带绑紧,多余的胶擦掉。
502发白太难看,而且是酸性,涂多了流进去容易腐蚀……

网友A:
手机沾屏幕的b7000黑色的(有白色黑色透明,颜色自选),沾性好,屏幕那么窄的边都能沾住,要买带针头软包装的,带针头方便施胶,方便封存多次使用,一罐可以用很久。加热到有点烫就可以分离,用镊子把残胶捏起来然后旋转镊子可以把残胶清理的十分干净,没错我之前是修手机的,曾经搞了一个电源内置t12就是用的这个胶水,十分合适。其它的胶要么沾不住,要么沾不好(不要提502,除了能快速沾手,没什么卵用),要么沾上了就不要想拆开,这个胶20分钟就开始牢固,最后一点建议找网上手机附屏幕维修材料销售销量大的店家购买,存货胶水不好用,没有效果,沾手机屏要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沾屏幕的b7000黑色的(有白色黑色透明,颜色自选),沾性好,屏幕那么窄的边都能沾住,要买带针头软包装 ...

其次胶水干后有弹性,防水效果不错的,填缝能力强

网友:
渗透性好的

网友:
抖音上的电焊胶怎么样,试一下

网友:
502就可以了 沿着缝滴 固化也快 不要多滴 一两块一瓶 随用随买

网友:
拼音上那个胶水,粘上后电锯都锯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