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想问一下用手持电桥如何测18650内阻

楼主(2021-12-08):
手中有一手持电桥频率有1K和100M的,平时测量电容电感居多,没有测过有源器件,记得以前论坛有人说可以用数字电桥测试18650电池,前面好像加电容串联什么的,一直没弄明白如何连接,特发此贴询问一下,想知道如何接的朋友告诉我,感谢,还有18650都是带电的,是要放电完毕测试还是直接带电测量?如果带电不会烧坏电桥的吗?

网友A:
都说串联了,怎么会不明白。关键是电容要先放电以免烧坏电桥,电容起隔离作用。

网友B:
加电容串联是不是就不准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电容串联是不是就不准了呢?

电容对高频信号的容抗很小。另外,用四线制测量是不扣除线路阻值的,没有任何影响。

网友C:
大家有没有试过直流负载法,先用万用表能测到毫伏的档位测量空载电压,加一个安培级别的大负载,测量加负载的电压后算出压降,多测几次然后用压降/负载电流得出电池大致的内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说串联了,怎么会不明白。关键是电容要先放电以免烧坏电桥,电容起隔离作用。 ...

是这样接吗?

网友:
下面的电容可以去掉 注意极性 ,电容注意放完电,耐压高于电池就行

网友:
这里用LCR测试仪电桥测18650,四线法测量,1kHz,直接接到夹子上,测得的是交流内阻,直流内阻没研究过,

网友A:
不是直流电容,用一个普通cbb-1uf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家有没有试过直流负载法,先用万用表能测到毫伏的档位测量空载电压,加一个安培级别的大负载,测量加负载的 ...

我这样测试过,一加上负载,电池电压一直往下降,读数十分困难,只能读个大概数,非常不准。

断开负载,电池电压又一个劲往上升,还是不好读取准确的电压值,烦人。

网友:
理论上此方法先短路夹子测量出电容器的等效内阻,再将电容器放电后接上电池测量出结果,结果减去电容的等效内阻,就是电池的内阻了。
我用此方法测量电池内阻,发现很不靠谱,电桥大多数时候显示出的数据居然是电感负载。其显示的等效电阻值也在不停地变化,有时候是逐渐增加,有时候是逐渐减小,等数值基本稳定了(需要十几秒甚至几十秒),读出的内阻数据不知是否准确。

我使用的方法如图:

网友:
楼主你这图画的很销魂

拍几张照片,看看什么样的电桥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但是没学习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直流电容,用一个普通cbb-1uf即可

电容容量大一点小一点对测试精度影响大吗?

比如0.47uF和2uF

网友:
可以测,按照这个图做的,我的电容是用显卡上的560μF固态电容(用电磁炉里的黑胶块电容也不错,就是选D值越小的越好),测前短路端子调零就可直读电池内阻了,也可以只用一个电容但就不是所谓的4线了,但是只能测5v以下电池,超过5v一定要加电容放点开关,否则会烧电桥保护二极管的,切记,切记,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