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SK hynix 的盘,电脑不认,有救么?

楼主(2021-12-08):
这个盘是年初朋友丢在我这里的,电脑上不认。
前两天插在Dell电脑上,在BIOS里也识别不到

细节

三个DCDC还没测

如果dcdc是好的,是不是就没救了?
没接触过这样的盘

测量三个dcdc输出从右至左,分别是2.52ⅴ;0.88v;1.78v。芯片温热。

网友A:
这不是固态吧,连主控都没有,工业上用的?不太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固态吧,连主控都没有,工业上用的?不太懂。

是固态,最坑的那种ISSD,测三路DC和PCIE的电容,如果不是这两个的话,我就没招了

网友:
拆了做U盘???

===============================

网友:
ISSD全集成NVME盘 没有量产工具就是废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固态,最坑的那种ISSD,测三路DC和PCIE的电容,如果不是这两个的话,我就没招了 ...

刚刚测量了三个dcdc输出,从右至左分别是2.52ⅴ;0.88v;1.78v。芯片温热。

网友:
现在各家好像都有出这种方案的固态,太坑了

网友:
主控和闪存封装到一起的nvme ssd,坏了真无解,闪存根本拆不出来。如果后期有人能研究出引脚定义,并打出对应脚位的板子,说不定还有再次利用的可能。

网友:
主控和颗粒封装在一起,这种坏了无解

网友:
做钥匙扣吧

网友:
一体封装的bga固态,一般消费级和平板电脑用的多
用这种的还算好点,有些都是一个芯片直接焊在主板上的。这种长时间用可能会热死,我的触控本踩雷了也是这种固态,不过是东芝的,散热不太好温度常年75+
还有就是这玩意做数据恢复价格超级加倍
坏了无解
引定义走桥接做U盘使我觉得不太行,板子就那么大要放还要放供电,温度直接芜湖起飞

网友:
做工还不错,但估计没救了

网友:
一块芯片打天下

网友:
同生共死盘。
友商型号还有铠侠(东芝)BG3,BG4
三星PM991,971
嘤特尔760P(苏菲上的那块)虽然也叫760P但是这个是一体的

网友:
没有主控,第一反应,这玩意和闪迪issd 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