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家用新能源汽车BYD-7KW充电桩电缆延长安装

楼主(2021-12-08):
昨天刚刚装充电桩,师傅一走开拆

所需工具t15 5梅花批头或螺丝刀 液压钳 5x6+5x0.5平方电缆 充电枪头,RNB8-4 端子三个  动力线 环形amp端子两个 (小的信号线 大的pe线) 环形续接端子三个 热缩管。

先埋地线,第三方安装埋地线不便宜(开挖恢复150/m),只好自己干,接地针是16X200mm热镀锌钢针,把闲置在家准备做搭火线16平方电缆 套管埋地下。

下面是byd新款三代7kw充电枪,相对以前产品非常简单 没有漏电保护器, 只有40a空气开关,太简单了 懒得发拆机贴了

输出靠两个板载12v继电器控制50a继电器,应该分别控制L N
以前版本接触器可以单独更换

后面有一个40a空气断路器  不带漏电保护

下面这个线圈同时穿过输出LN 应该测量漏电

顶部一个紧急开关

下面是换好的线,因为原厂3m实在太短了,买了一根5x6+5x0.5mm线 15米长 这样屋前屋后都可以随意充电了。
线太长了,所以两两并联,等效12平方,相当于7.5m长6平方原厂线,毕竟32a电流有点大,三根0.5平方线并联做信号线。

下面是拆下的原厂线,本准备拆原厂充电 枪剪短在手柄里接线,但是智商不够用拆了半天拆不动 放弃,把以前单独买的充电枪拆改。

本准备两个线鼻子上下叠加再拧主板上,但是绝缘护套太厚,只好用rnb8-4s端子

下面是压接效果, 端子是8平方但很轻松可以塞入两根6平方线,找10平方压线磨具压  感觉这种压接漂亮点

感觉焊锡不可靠,直接套上热缩管,

充电枪端子就太坑了 黄铜 非紫铜,普通压线钳一压就碎
最后只好焊接

中间用液压钳 套10平方磨具压 (同样因为模具端子不吻合 只要小磨具压)
手柄里接线 当时忘记拍照了,类似下图接法,只是压出是六边形 套上两层热缩管完事手工 检查没短路漏电上电测试充电功耗5.9 6kw

工具比较另类 新版中间没有带防拆 只是单独五边形批头,直接买t15就够了 其他买了也用不上

成本非常高 不建议跟风,网上有成品线 相对便宜多了

15米线加运费500
批头十五左右
端子五毛一个,中间端子一块多一个
充电枪127元
热缩管差不多二十元
为折腾 其他工具花了几千多买了几次压线钳最后不满意 还是焊接

怕漏电买了搞了两级漏电保护,两级浪涌保护 还有超压保护,网上经常有人说弹簧端子不可靠特意串联两个弹簧端子,看32a电流会不会烧,

补充一下线路损耗
假设电表端电压220v
电表到配电箱线路距离大约26m (3x6平方铜线)
配电箱内部线路1m长 算六平方
配电箱到充电桩线长1m 也是6平方
充电桩到汽车前头15米 五芯六平方 两根六平方并联 等效7.5m 六平方线
充电功率按最大7kw计算
线路总长度26+1+1+7.5=35.5m  双股六平方  按单芯计算就是35.5x2=71米
充电时 压降17.84v   电流32a 线损8.11%充电枪实际电压202.16v  电线热损耗17.84vX32a=570W
上面计算有误 我把线路长度算错了,计算时乘以两倍了
应该是
充电时 压降8.92v   电流32a 线损4.05%充电枪实际电压211.08v 电线热损耗8.92vX32a=284.8W
实际充电功率只有5.9~6kw
通过计算线路压降15.3v 电流约27.3a 线损6.95% 充电枪端电压204.7v 电线热损耗417.3W
这里也计算错了
通过计算线路压降7.646v 电流约27.3a 线损3.48% 充电枪端电压212.35v 电线热损耗208.7358W

网友A:
接地线应该使用2米长的镀锌钢管,一端打好坡口后垂直砸入地面

压接端子和接线的时候,经常会遇到线不够粗的情况,这个时候应该先使用1.5平方铜丝或者2.5平方铜丝填充空隙,一根不够上两根,到塞不进去为止,填好后再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地线应该使用2米长的镀锌钢管,一端打好坡口后垂直砸入地面

压接端子和接线的时候,经常会遇到线不够粗 ...

墙角都是碎石 建筑垃圾,压根打不进去。

充电枪端子一个萝卜一个坑压坏就没了 下次遇到塞线

网友:
端子压紧后再用锡浸焊一遍更好

网友:
干嘛要拆人家的?这是要干啥?

网友:
你这柜子像工业设备的配电柜了。家用没这么样好子的。
工艺也好,加的线像原厂工艺一样。

这个充电转在国内算各方面都不错了。。

比前几天,拆的什么金属盖板金属漆不接地的充电桩强多了。
不过浓浓的特来电借鉴风。
而且螺丝孔打PCB这么边上,中间也没有一个螺丝,底壳也没有啥定位加强措施。
所以这公司做这个产品的机械工程师估计是新手。。。

网友:
这么巧,前几天我一个老铁才装了充电桩,也是byd的,车是byd的电车.痴汉 (就是比亚迪汉.EV),他也不会搞电,都是交给安装人员的,加装了110米的线,多给了5000多吧。
当然没你做的这么工整,余量也留的够大。

网友B:
我都是压接之后再上锡焊一把。心理安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压接之后再上锡焊一把。心理安慰吧。

工控配线 不上锡的,各种高压柜配线也不上的,只要端子匹配工具到位,没问题的

网友C:
我觉得配电柜里保护的有点过了,空开+漏保 就够了,越简单越可靠。

网友D:
接线端子估计用不了多久,应该多组并联才行

网友E:
改长冲电线,还有保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配电柜里保护的有点过了,空开+漏保 就够了,越简单越可靠。

总感觉会漏电伤人,所以加了两级电磁锁漏保,一个带延时一个不带,避雷也两个,毕竟外面充电不出事还好,最后加了一个超压欠压保护器,电压异常直接断电保护车辆,以免起火。

就跟买保险一样买了三百万三者 看到路上好车不怕反正保险兜底,不买商业险 只留交强险看到车多地方感觉就会出事故几万元理赔款不够填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线端子估计用不了多久,应该多组并联才行

手上没有对应端子,不是宽了就是端子大了 螺丝孔粗了,只好用这一个。 先用一年看看效果会不会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长冲电线,还有保修吗?

这玩意太简单了 自打螺丝拧动就没打算找售后维修,里面就一个控制电流,容易出问题也就出厂端子没焊接好 继电器损坏,加上这个全新控制板咸鱼有卖才400  ,不改线路原厂3m线太短了使用不便还容易产生剐蹭 随便损失都不止400 (何况我买低价买了一个全新3.3kw放在家里备用 坏了直接换)

网友F:
问下LZ,这个3.3的哪里可以淘到啊,我买的混动版,只能3.3KW

网友:
这个箱子下血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下LZ,这个3.3的哪里可以淘到啊,我买的混动版,只能3.3KW

我这个7kw 3.3kw咸鱼经常有 三百左右可以淘宝,急买就要四五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下LZ,这个3.3的哪里可以淘到啊,我买的混动版,只能3.3KW

搜比亚迪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