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气象站无线温湿度传感器改锂电7530

楼主(2021-12-08):
无线气象站,可带三个无线温湿度传感器,主机带气压和电波校时,是欧洲波,已改丘波模块。
两年多了,室内主机直接插外接电源,背光灯第二档长亮,这货质量还是比较稳定。
室外传感器耗电量有点大,2AA供电,镍氢只能放出900左右就低电提示,虽然能继续用,看着那个电量提示就难受。
此次加购了2个室外传感器,决定改锂电,103048电池7530降压

这货的pcb两个版本,2016和2019的,2016的有误差调整,走线也更工整。

2019的电池触片还充当了跳线,改的乱七八糟,后期调整了,忘记拍图

这是2016的,后面改第二利用了原正极线

第二个2016版本,比较满意

加装typec插座

实测电压

电池直接裸奔,过放就靠自带的保护板了,另外改造了一条typec充电线,串了个5100板子进去。省了两个充电芯片。
改造成本:电池12元一片,7530是0.49元,typec插座2元。室外传感器淘宝60,海鲜市场找的20。

网友A:
直接上太阳能,连充电都省了。。。

网友B:
7530是LDO吗
静态电流有多大

网友C:
这个东西加个太阳能板不行吗? 这玩意耗电量估计是极低的,加个太阳能板,充的多用的少,应该就可以不需要外部电源,这样省去了繁杂的人工充电,可以无人值守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上太阳能,连充电都省了。。。

也是,既然都室外了,那种单车的太阳能板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上太阳能,连充电都省了。。。

确实啊,还可以当遮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东西加个太阳能板不行吗? 这玩意耗电量估计是极低的,加个太阳能板,充的多用的少,应该就可以不需要外 ...

谢谢建议。下一步考虑如此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7530是LDO吗
静态电流有多大

比6206低,标称2,最大3,没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东西加个太阳能板不行吗? 这玩意耗电量估计是极低的,加个太阳能板,充的多用的少,应该就可以不需要外 ...

照你这么一说可以考虑超级电容加太阳能板啊,LDO是需要的,电池就省了,还免维护

网友D:
lz多少钱买的啊。

网友:
改锂电不如直接改成市电吧,这东西应该不需要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多少钱买的啊。

阿里巴巴很便宜,我那时候深水宝买的,一主一副259,做了一回猪
外机传感器改有线不方便,我是贴在阴面窗户玻璃外面。还有楼顶的阳光房里

网友C:
引用 楼主:
照你这么一说可以考虑超级电容加太阳能板啊,LDO是需要的,电池就省了,还免维护 ...

超级电容漏电有点快,连续阴天可能顶不住,具体的要你自己测了,感觉用钛酸锂比较合适,1W往上的循环次数,有那种电容大小的,便宜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超级电容漏电有点快,连续阴天可能顶不住,具体的要你自己测了,感觉用钛酸锂比较合适,1W往上的循环次数 ...

这个玩意应该是2.2V左右报低电,钛酸锂是2.5,搞个百来maH的充当大电容。可能用可充的2032更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