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解修复金士顿120g固态硬盘sa400s37

楼主(2021-12-08):
美女同事的一台台式机突然不能启动了,叫我过去看看,原来是她电脑上的金士顿固态120g分区丢失了。本着美女同事的电脑一定要修,男同事的电脑一律不弄的原则,我拿出安装盘一试,发现无法分区格式化了。小事一桩,拆开看看是什么主控。

金士顿的固态

金士顿的固态

东芝颗粒4个,正反两面各两个

东芝颗粒4个,正反两面各两个

金士顿cp3328b主控,其实就是群联的ps3111,低端货,其实就是

金士顿cp3328b主控,其实就是群联的ps3111,低端货,其实就是

镊子大法上线

镊子大法上线

开始开卡

开始开卡

完了完了

完了完了

没了啊

没了啊

莫慌!我还有一堆工具!

莫慌!我还有一堆工具!

好,下单,完美修复,收工!

好,下单,完美修复,收工!

网友A:
楼主,你都买新的了,旧的固态硬盘求赠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都买新的了,旧的固态硬盘求赠送

居然不关心美女同事?

网友:
旧硬盘里有东西吧

网友:
175换一个吃饭的理由,不亏。还有要准备好小雨伞。

网友:
楼主去还是没去啊

网友:
我以为修好了金士顿固态,闹了半天换了一个硬盘!

网友:
修电脑还可以,吃饭就算了,千万不要去,因为很强的张二河告诉我,胸前有大痣的女人,不能碰!
另外本打算把这帖子收藏了,等过年回家时照虎画猫把朋友的一个掉盘的假士顿也折腾折腾的,结果看到最后,还是我大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都买新的了,旧的固态硬盘求赠送

兄弟,你要点脸吧,闲鱼看到你30块钱要买别人好几个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要点脸吧,闲鱼看到你30块钱要买别人好几个盘,,

我不逛那里,那是其他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逛那里,那是其他人

哦,好吧,抱歉

楼主:
咳咳,有看到论坛的兄弟要参考维修,其实我已经是把硬盘弄好了,参数设置消息看图,主要是红圈部分,最好是先erall下。当然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妹子说星期六请我吃饭,她说她不会喝酒,我就问她那天能不能喝冰可乐,妹子说没问题,咳咳咳…………

网友:
最后一张图是 网图,还是真图?!

网友:
怎么看觉得这颗粒不是东芝的,三星的吧

网友:
镁光降级mlc吧

网友:
美女同事的照片真假才是重点

网友:
这妹纸,楼猪你们漳州还这么热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咳咳,有看到论坛的兄弟要参考维修,其实我已经是把硬盘弄好了,参数设置消息看图,主要是红圈部分,最好是 ...

这种掉固件一般是颗粒不行了,然后主控锁定进入保护状态,数据还可以取出来,你还给人修,不怕摊上事吗?

网友:
最后一张图看的人热血沸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