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又设计了一款低功耗的迷你3s锂电池均衡板

楼主(2021-12-08):
电池电压低于3.3v时,或者stop接地时关机。功耗典型值为0.2ua。

均衡电压差小于20mv时,进入间歇均衡模式,均衡1秒休眠5秒。休眠时功耗典型值2.5ua。
间歇均衡模式20分钟左右,自动关机省电。

电池组带负载电压有跌落时,或者插上充电器瞬间电压有抬升时,会自动唤醒均衡版(要求电压波动在1.5v以上)
均衡电压差大于20mv时,进入连续均衡模式,以约30Khz的频率工作,功耗待测试。

板子尺寸小于14*14mm

至于啥时候完成打样,代码编写,就看本咕咕啥时候有空闲的时间吧。

网友:
楼主,原理图和pcb文件发网盘链接分享一下吧

网友A:
这个还需要单片机的吗。厉害了
然后,铁锂电怎么办

网友:
请楼主将原理图和pcb文件发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厉害了,我的数码之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需要单片机的吗。厉害了
然后,铁锂电怎么办

铁锂电只能出两个版本的固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需要单片机的吗。厉害了
然后,铁锂电怎么办

要不就把低压关机的功能去了。低功耗均衡改成均衡1小时后自动关机。这样最低工作电压就能到1.8,铁锂电,法拉电容等都可以工作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不就把低压关机的功能去了。低功耗均衡改成均衡1小时后自动关机。这样最低工作电压就能到1.8,铁锂电, ...

这个主芯片是啥芯片?

网友B:
6脚pic?一开始还以为是专用均衡ic

楼主:
引用 网友B:
6脚pic?一开始还以为是专用均衡ic

猜对了没奖~专用ic挺多的。就这个均衡后精度最高了。就是慢。除非大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芯片是啥芯片?

6脚的otp单片机

网友C:
昨天立创上看到1个还以为一样的https://oshwhub.com/wangx/san-chuan-zhu-dong-jun-hengmini-ban-ben

网友:
如果不是专门开的IC,可以私聊发一下一起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昨天立创上看到1个还以为一样的https://oshwhub.com/wangx/san-chuan-zhu-dong-jun-hengmini-ban-ben ...

也是我的帖子啊。 lc上面用的ic功耗觉得有点高,优化不下来。

楼主:
不是,那个个芯片是两串之间通信均衡的。要加电感,均衡电流比我这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是我的帖子啊。 lc上面用的ic功耗觉得有点高,优化不下来。

怪不得风格一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那个个芯片是两串之间通信均衡的。要加电感,均衡电流比我这大。 ...

eta3000不适合3串以上。你这么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eta3000不适合3串以上。你这么怎样?

我这个板子只适合5串以内的。多了的话均衡就慢。8s以上均衡速度就惨不忍睹。
但是问题也只是均衡慢,电池没坏的话均衡做到2mv以内没问题。
均衡慢可以加大电容。这个板子定位上就不能用大电容。

网友:
人家这是用的单片机来驱动MOS管工作的,ETA3000那垃圾芯片就不要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