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苹果的东芝SSD硬盘可以换主控保资料吗?

楼主(2021-12-08):
请教诸位大神,苹果A1465的SSD不能识别盘符了,怀疑是主控坏了,可以换主控保资料吗?

网友A:
一般掉固件,主控不大会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掉固件,主控不大会坏的

大侠,这该怎么修复呢?

网友B:
SF2281主控 论坛有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SF2281主控 论坛有教程

意思是按照教程重写固件吗?这样的话资料还能保留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意思是按照教程重写固件吗?这样的话资料还能保留吗?

找到短接点,确认过主控坏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到短接点,确认过主控坏了吗?

已经测量电压全部正常,不能识别盘符,想要资料,应该怎么操作呢?

网友B:
SF2281好像还没有数据恢复成功例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SF2281好像还没有数据恢复成功例子。。。

有,得加钱

楼主:
你好,哪里可以恢复呢,有联系方式吗?

网友:
有可能是虚焊掉点,先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