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WIFI版OBD不停掉线。求助找VCC、GND

楼主(2021-12-08):
技术小白,前阵子上手了个WIFI版的OBD与车机连接,可以几分钟就掉一次线。感觉应该是WIFI模块休眠策略有问题。准备用TTL重新编辑模块的休眠策略,现在无法找出VCC和GND,另外如果无法解决想把接口改直焊成USB接口的,各位大侠看是否可行?

网友A:
走的应该是USB协议吧。。。。。。。。。。。。。。。。。。。。。。。

网友:
你说D+和D-不好分还说的过去,说VCC跟地,那不是拿表量一下的事吗?并且大概率就是最左跟最右的两个脚,手上没有表,拿个发光二极管也能试出来。
不过很有可能量出来不是5V而是3.3的,因为我从一个旧机顶盒里拆WIFI出来用,那个模块就是3.3供电的。

网友:
测测LED的正负,再对照电解电容的两极

网友:
搜索obd引脚定义就可以知道了

网友B:
分析一下那个ams1117不就知道了

网友:
地 太容易了吧

网友:
休眠的时候测试一下和WIFI 模块连接的四个pin
看看是否都有电,没有的话可以外挂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的应该是USB协议吧。。。。。。。。。。。。。。。。。。。。。。。

我也觉得是USB

楼主:
会者不难,难者不会啊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上学时没好好学习,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析一下那个ams1117不就知道了

我给试试

网友C:
看来楼主软件功夫非同小可!

网友:
是车载OBD的吗? 惊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楼主软件功夫非同小可!

家里小侄女学这个的,本人白痴一个

网友:
重新编程?呵呵

网友(2022-08-01):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上学时没好好学习,受教了

请问是怎么解决的吗,也遇到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