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求帮助 华硕笔记本,插电本本无反应,灯不亮,无法开机

楼主(2021-12-08):
华硕笔记本,插电本本无反应,灯不亮,无法开机,求帮助解决!

网友:
多充一会有惊喜
插半个小时没反应再说

网友:
拆下电池在试试

网友:
B站联系笔记本维修厮

网友:
这故障描述不详细,不敢说咋回事

楼主:
感谢各位,问题解决,是电源故障。使用中将电池耗尽,致使无法开机。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