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水贴:铅酸电瓶盒子改扳手工具箱

楼主(2021-12-08):
一个铅酸电瓶盒子

改成电动扳手工具箱

一边加合页

一边加箱扣

用宝塔钻给锁扣扩孔,原本是3.5mm,螺栓是4mm的,所以得扩下孔,箱子上打眼用啥都行,用电烙铁都行。

部分细节。
毫无技术含量,是个人都能干
买合页、锁扣、螺栓都用红包买的,扣掉每日发的红包,大概花了3块钱,就是费时间等快递。另外选择螺栓也没选择好,应该选扁头,这种大圆头的在箱子开合时对合页和锁扣有一定阻挡作用。
另外也向各位真正的能工巧匠们问问,怎么把电动扳手既能固定到箱子里,又方便快速取出呢?当然要花费小的哈,如果花费大我还不如买成品扳手架,对吧。

楼主:
找到了,用快开卡扣,等我拆个废行李箱,拆个卡扣出来装上。

网友A:
到了目的地,里面全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了目的地,里面全乱了

套筒用套筒架固定着呢
其他的也没啥了,也用个快开卡扣或者扳手架。

网友B:
这样也行???费这么大劲,就是为了使用而使用吧,其实费同样的劲和花费的时间,找个更好的盒子装工具不是也很好吗?

网友:
牛津布拉练公文箱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也行???费这么大劲,就是为了使用而使用吧,其实费同样的劲和花费的时间,找个更好的盒子装工具不是 ...

所以这个叫男人浪漫,你这种女人不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这个叫男人浪漫,你这种女人不懂的。

我的意思是找个方方正正的盒子,做个工具箱不是更好吗?非要弄这种异形体做工具箱,我认为一出发就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这个叫男人浪漫,你这种女人不懂的。

有无铅残留?
找块夹板钉一个也不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