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奥源 LED电源 无输出 求指导

楼主(2021-12-08):
一个奥源LED电源,输出3.8V 20A+2.8V 16A.

输出端子旁边有个2pin的座子,不知道是不是控制电源开关的,目前是 上电后无输出。
2pin 座子一脚与GND相通。另外一脚(测量也无电压)最终是经过各种电阻到了背面的一个10脚IC上的,IC丝印 314C FRCN

不知道要如何才能让电源正常工作

网友:
我猜这个价格不菲

网友:
电容真长长长长长长长长

网友:
电源应该没什么问题,估计这2P端子应该是电源的开关,可以先测一下接入电源后,大电容两端是否有300V左右的直流电压。

网友:
先看看初级有没有电

网友:
输出这么低的电压
是给单颗LED并联灯串用

网友:
这个LED电源,做工真的漂亮,

这么低的输出电压,是用于什么样的LED灯具的?

网友:
这电源做工真不错。没输出,看看长电容有电压没。

楼主:
给  341c 重新加焊后 正常输出了   ,  AC220V 刚刚断电,DC输出就立马没了...   等了1分多钟,大电容还有200v电压。

网友:
这个电源漂亮,估计价格也很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