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普联TP-LINK网络摄像头,中国电信版CT3CY拆解,不知道能不能刷成普通版

楼主(2021-12-08):
一个中国电信版的普联TP-LINK网络摄像头,有绑定,不能使用,看着不错,300w像素,不知道能不能刷成普通版

先把底盖撬开

撬下底座

拆开支架

撬开球

主板和坛友拆的普通版差不多

有TTL接口

网友:
拍 了这么多照片,点赞!

网友A:
和普通版本一样的,就是固件不一样,枪机我换过编程器固件可以用录像机添加了,球机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普通版本一样的,就是固件不一样,枪机我换过编程器固件可以用录像机添加了,球机没试过 ...

有编程器固件吗?需要改序列号什么的吗?

网友B:
这货渣出天际,以前移动送了一个,使用中想截出一段视频竟然不可以,还问过客服说定制版都是这样没这个功能的,连最基本实用功能都没有也没谁了

网友:
无解,恢复出厂设置插个内存卡当本地监控吧。

网友:
运营商的比普通便宜,小黄鱼上很多,如果能互刷就赚了。

网友:
普联做这种网络摄像头是真的不行,以前做太阳能电站运维的时候,每个电站配了个拍电表,三天两头的离线,和萤石的差距用天差地别来形容尺度都不够,普联完全就是翔

网友C(2022-01-17):
改个序列号,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个序列号,就可以了

序列号哪里获得啊,指点迷津,编程器改吗?

网友:
tp的像素你也信?还不如海康的100w

网友(2022-02-23):
引用 网友A:
和普通版本一样的,就是固件不一样,枪机我换过编程器固件可以用录像机添加了,球机没试过 ...

编程器固件 哪里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序列号哪里获得啊,指点迷津,编程器改吗?

你的搞定了么? 我这里有ct3y v1.0
ct3cy v4.0
ct3cy v1.0

网友(2022-05-27):
引用 网友B:
这货渣出天际,以前移动送了一个,使用中想截出一段视频竟然不可以,还问过客服说定制版都是这样没 ...

可以的,是你不会使用,在相册的里面,云视频

网友:
这东西应该是能刷的。找个板号一样的备份个固件,关键是去那里找。

网友(2022-07-15):
我有个类似的进水拆芯片到ct3y电信版的不启动,电信的直接改设备ID提示不存在。

网友:
我的用了一年多发现排线被磨断了,不能控制转动,平时开的自动跟踪,只能当固定位用了

网友:
头一次见,还有电信版本

网友:
居然用的8188FTV onboard

网友:
找不到 固件 没办法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