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华硕N16路由有线部分正常,无线有时不正常,有线也进不了路由界面

楼主(2021-12-08):
华硕N16路由有线部分正常,无线有时不正常,有线也进不了路由界面。这是什么问题呢?
有个光猫也是,设过桥接模式了,以前能进光猫界面的,现在也进不去了,页面完全打不开,有线部分一切正常。

网友A:
看分到IP地址了没有

网友B:
升级一下N16固件看看有没有改善,如果没改善可能是硬件问题,另外,光猫改了桥接模式就是用路由拨号了,有可能进不去光猫的,如果光猫和路由地址都不一样还进不去光猫的话那就别折腾了,另外,如果光猫带WiFi的话最好关掉它,避免和路由WiFi互相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分到IP地址了没有

有时能进,有时不行,应该不是IP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级一下N16固件看看有没有改善,如果没改善可能是硬件问题,另外,光猫改了桥接模式就是用路由拨号了,有 ...

N16固件早就刷梅林了,应该是硬件问题。
光猫单独接电脑也连补上,以前是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N16固件早就刷梅林了,应该是硬件问题。
光猫单独接电脑也连补上,以前是正常的。
...

那就是改了桥接模式就失去网关的作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改了桥接模式就失去网关的作用了

改了桥接以后也是正常的,用一阵子才变成那样。
后来换光猫了,只是想知道N16和光猫为什么都会出现能正常用但进不了界面的情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改了桥接以后也是正常的,用一阵子才变成那样。
后来换光猫了,只是想知道N16和光猫为什么都会出现能正常 ...

如果进不去光猫的时候你跳过路由直接连接光猫试过没?还有查看网卡ip是否正确,这些都有可能造成不能访问光猫。还有,如果你用了某些代理软件,比如**上网,还有安装了虚拟机都有可能影响访问网关ip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进不去光猫的时候你跳过路由直接连接光猫试过没?还有查看网卡ip是否正确,这些都有可能造成不能访问 ...

当然试过直接接光猫

网友C:
多数是硬件问题,有没有发热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数是硬件问题,有没有发热虚焊?

对,其实我就是来问硬件上怎么排查故障。进不到路由界面,但有线和无线都正常,一般是哪里的问题?CPU和一些芯片一直贴有散热片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其实我就是来问硬件上怎么排查故障。进不到路由界面,但有线和无线都正常,一般是哪里的问题?CPU和一 ...

进入不了系统,通常感觉是CPU问题的多,一般内存发热少,出问题不多,可以试一下加焊一下,毕竟这么老的路由了,好象有十年历史了吧,是时间换好一点!路由平时不感觉重要,但有时觉得坏了就麻烦,对自己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进入不了系统,通常感觉是CPU问题的多,一般内存发热少,出问题不多,可以试一下加焊一下,毕竟这么老的 ...

不是钱的问题。凡是有5G的路由我头都疼,关掉5G也不行,估计只能断掉5G功放的电源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