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麻烦各位大佬帮看下这块主板开机短接点在哪里,谢谢!

楼主(2021-12-08):
麻烦各位大佬帮看下这块主板开机短接点在哪里,谢谢!

网友:
猜测在白色的插座位置,cn11那边,两个相同的口子可能是前置usb,一个长一点的可能是各种指示灯和按钮

网友:
找IO的开机键吧,一般经过个三极管接到一个插针上

网友A:
研华的工控板???

建议搜索一下研华的鸡鸡,一般定义都不会改多大的,参考一下其它型号的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研华的工控板???

建议搜索一下研华的鸡鸡,一般定义都不会改多大的,参考一下其它型号的看看 ...

研华板子手头好几种,都不太一样

网友:
绝大部分的主板的前面板的那个插座都是9针的(虽然是10孔的插座,但是只用了9针,还有一个孔要么是空的,要么是盲孔)。
但是你的这个顺序就不好说了。

网友B:
TPC-1551T-E3AE  手册上面没有开关机接口,这个主板是加电自动开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TPC-1551T-E3AE  手册上面没有开关机接口,这个主板是加电自动开机的。

关键加电不启动啊。不止一块主板,都试了

网友B:
这个主板要24v 2A电源。

网友C:
不自动开机就是有问题了

网友:
工业主板?找找电源接口,一般都是通电自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板要24v 2A电源。

我一直用的12V的,回来试下24V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自动开机就是有问题了

不可能好几块都有问题的啊

楼主:
你要啊,私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可能好几块都有问题的啊

不一定都是板子问题,换个电源试试。研华的有的是9~36V宽电压都能用的,有的是24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都是板子问题,换个电源试试。研华的有的是9~36V宽电压都能用的,有的是24V的。 ...

惯性思维害人,一直以来接触的研华的主板都可以用12V点亮,有的也是宽电压9-36V  ,没想到这台是24V才可以!

楼主:
暂时不出了吧,这批板子没外接显示,还是买MINIPCI转PCI 接显卡  现在测试开机报警,不知道问题出在哪,5短,正常是CPU问题,但是有小十块都同样问题可能就不太对了,因为买一批同一个工厂出来的,只有这几个有问题,问题有点蹊跷

网友:
直接用 LVDS 上屏...   出售吗 ?是J19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