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供电中心V4:多路降压24W多协议USB-A口充电子板-IP6505T

楼主(2021-12-09):
前言:供电中心是基于小区经常无故停电的情况提出的计划,目前由于PD协议的普及,现有V3版本已经不能满足设备充电需要,因此重新设计子板,更换系统总电源,并更改总线电压为24V。
可以说供电中心V4计划,相比前三版的修修补补来说,是完全的新建。

供电中心V4的子板共计划如下设计5种:
1 LM5176(PD100W)
2 LM3150(5V8A40W)*2
3 IP6505T(24W)*3
4 SW3526(PD65W)+LM25116(20V3.25A65W)
5 PL5501*2(PD65W)

本期制作的是3号子板。

3D仿真图:

本期使用芯片简介:
IP6505T 是一款集成同步开关的降压转换器,内置功率 MOS,输入电压范围是 4.5V到 32V,输出电压范围是 3V 到 12V,最大能提供24W 的输出功率,能够根据识别到的快充协议自动调整输出电压和电流,典型输出电压和电流有:4V@ 3.6A,5V@3.4A,7V@3A,9V@2.5A,12V@2A。
IP6505T 的降压转换效率高至 97%,输出具有 CV/CC 特性,当输出电流小于设定值,输出 CV 模式,输出电压恒定;当输出电流大于设定值,输出 CC 模式,输出电压降低。
IP6505T 的输出电压带有线补功能,输出电流增大后会相应提高输出电压,用以补偿连接线阻抗引起的电压下降。
IP6505T 具有软启动功能,可以防止启动时的冲击电流影响输入电源的稳定。
IP6505T 集成各种快充协议,可以通过 DP/DM来自动识别输出端接入设备所支持的快充协议,然后自动调整输出电压和电流。
IP6505T 有多种保护功能,具有输入过压、欠压保护,输出过流、过压、欠压、短路保护等功能。

总而言之,车充IC,12V、24V输入通吃,集成了不少A口快充协议。
但是:
1 不支持VOOC(IP6505T-Pro支持)
2 集成的SCP协议遭到较新版本“哇为”手机的封杀

支持的快充协议列表:
- BC1.2、Apple、三星协议(5V)
- 高通 QC2.0 和 QC3.0(认证编号:4788120153-2
- MTK PE1.1/PE2.0
- 华为快充协议 FCP
- 华为快充协议 SCP(新设备被封杀,功率小)
- 三星快充协议 AFC
- 展讯快充协议 SFCP

原理图:(三路相同,只放一路)

C5、C6:输入MLCC滤波电容
C7:输入固态滤波电容
R2、C3:SW节点阻尼电路,吸收尖峰,提高EMC性能
C4:Bootstrap自举电容。用于NMOS上管驱动
C1:输出MLCC滤波电容
C2:输出铝电解滤波电容
R1:输出放电电阻
可以看到外围还是比较简化的,这款芯片集成度非常高。

于是,
然后提交JLC打样(在此感谢JLC提供的免费PCB打样服务)

几天后板子回来了:

老规矩,点锡膏:

贴上贴片元件:

预热加热台:(5V8A子板在旁边出镜)
然后放上板子,用镊子轻推元件对位。

说实话我个人感觉这次布板子全放在正面有两大好处:
1 焊接方便,加热台一分钟就搞定
2 不必考虑背面元器件在堆叠时与下方子板冲突

然后烙铁修理一下连锡,再焊上直插件:

上电测试,24V时静态电流6mA。(比60mA的5V8A子板好多了,可能那个板子我还调教的不到位)
来测一波快充协议:

充个移动电源看看:

纹波有点太大了,高达120mV,改天再并几个mlcc看看效果。
完工。

近期事务繁忙,暂时不再更新供电中心V4系列,不出意外下一个子板是双SW3526(LM25116降压20V笔记本输出临时取消,计划单独分一板)。

网友A:
竟然是用假固态,差评!!!

---------------------------------------

网友:
和6505那个脚位不同 6505pcd改成6505t的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竟然是用假固态,差评!!!

求教,假固态是啥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