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简单的电路搭建USB2.0/3.0状态指示灯

楼主(2021-12-08):
前阵子有个老哥发贴说突然想到的一个极低成本的USB2.0/USB3.0工作状态指示灯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8660-1-1.html我看了下他的帖子觉得有点意思,于是我来搭建一个电路实践一下。。。先画个原理图吧

这个电路精髓就在USB3.0插入后才触碰的一个GND脚,用简单的三极管或者MOS管就可以实现状态灯切换功能,如我图上所示。
电路解释一下:USB3.0的GND脚用作控制信号,未接入USB3.0接口时,由于7脚上拉到5V,所以Q1导通,B点电压为低,Q2关断,LED2亮起;
当接入到USB3.0母口后,会在另一端与地相连(被拉低),Q1关断,LED1亮起,而LED1的导通压降有1.8V左右,足够开启Q2,所以LED2灭。

接下来就是实物焊接了,随便找了个纸箱剪了一点做底板方便固定,然后就是去掉不用的脚以方便焊接,然后就是无聊的飞线。。。。上实物吧

先看插入到USB2.0时(注意看USB头插入的深度):

再看插入到USB3.0时(注意USB头插入的深度):

很简单就可以实现一个小巧的功能!但是这个功能只能表示你插入的接口是USB3.0 or USB2.0并不能表征USB设备工作在USB3.0下,各位坛友也深知这个道理~这个电路唯一的缺陷就是在USB3.0下,供电会减弱。只要不接入到延长线,对信号是没有影响的。
喜欢的看官多多点赞投币~~

网友A:
连mos都不需要,直接5V串个电阻到红蓝双色共阳,蓝色负极接地红色负极接这个挑起来的脚,当这个脚是悬空的时候蓝亮,3.0接地了就红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mos都不需要,直接5V串个电阻到红蓝双色共阳,蓝色负极接地红色负极接这个挑起来的脚,当这个脚是悬空的 ...

可以,下次做板子可以用你这个设计

网友:
你们够无聊的

网友:
其实吧,供电问题并不大
我自己搓的一个固态U盘插老电脑前置2.0和2.0hub都没事,但是一插我买的一根绿联的1m的3.0延长线就有概率掉盘。跑不到1a的电流走2.0接口的俩引脚完全够了,还是要看主板供电能力和线损
最后感谢楼主帮忙测试

网友:
可行性非常高!

网友B:
其实瞄一眼插口就能知道是2.0还是3.0,无需看灯了吧。倒不如升级一下,让显示工作状态是否USB3.0,就像USB移动硬盘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瞄一眼插口就能知道是2.0还是3.0,无需看灯了吧。倒不如升级一下,让显示工作状态是否USB3.0,就像USB ...

主要是3.0的U盘插3.0的口,有时候会被识别成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