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遥控器互换一下

楼主(2021-12-08):
原来电视机带的是个黑色的,老眼看不清,买了个白色的,换了一下,清楚,敞亮。

网友:
不错,黑白分明!

网友:
时间长了都盲按了,还需要看啊

网友:
白色的有点不耐脏吧

网友:
用喷漆,搞个橙色什么的,放哪都能看到。

网友:
套个荧光套,一眼就能看到

网友:
反正都是盲按

网友:
没事挑错,另外配了一个,不是互换

网友A:
就怕白色不显眼,遥控器都找不到

网友:
少换一个圈圈

楼主:
谢谢关注,黑的是买电视带来的原装,白的肯定是仿制,圈圈的安装尺寸有差异,装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怕白色不显眼,遥控器都找不到

买个氖管粘到里面,在外壳开个小孔,晚上关了灯都能找到。

网友:
这种遥控器蛮麻烦的,不能学习到机顶盒遥控器上去,看个电视还要用二只遥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