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菜鸟修显卡索泰GTX560se 1g不显示修复成功

楼主(2021-12-08):
这年头显卡价格疯涨,坏卡和好卡价格有的才相差100多块,还有很多牛逼哄哄的显卡卖家就不细表了,最主要海鲜市场里现在坏卡维修过的越来越多,我也经历过图片是无维修的发来的卡松香堆锡满天飞,好在后来协商给退了损失了返回邮费钱,这次修的卡好在是无维修的,性能算不上好我是本着外形ITX比较喜欢就买来玩玩,为什么自称菜鸟呢,因为我是学音乐的看不懂电路,只是对电脑和一些电子器件很感兴趣,修显卡是在网上了解过一些显卡维修知识浏览一些大神帖子,处理些不是很复杂的故障,维修纯属自娱自乐。
闲言少叙来说正文吧,卡到手里先观察背面无掉件,上机报警测量显存供电0.13v(不正常)核心0.83v(正常),拆开散热明显看到显存供电芯片有烧痕,拆下来清理干净涂抹白硅脂能看到RT812,百度下有RT8120A、B、C、D、H后来找拆机图片看到是8120A,了解反馈电压是0.6v,手里有块560ti料板上的是UP7704U8反馈电压0.8v,网上有的说可以替换有的说不可以,为了稳妥起见就在TB买了原型号的换上成功点亮,测量显存1.4v此卡修复,最后吐槽下风扇,温控好是好,要到88度风扇突然最高转在慢慢降速设计的有点坑

最初接触显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731869
七彩虹8500GT显卡修复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758056
拆HD7750显卡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100821
修hd5750显卡不显示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834313
拆hd5450和gf210显卡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117888
修复显卡VGA无显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119956
修复GTX470显卡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227911
丽台Q600不显示修复成功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797977
拆华硕gt630显卡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253779
gt520报警不显示修复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269796
拆丽台k2000显卡小修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965996
拆影驰GTX280显卡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527295
拆技嘉GT630显卡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533488
拆hd4850显卡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548054
拆9800gt刀版显卡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526064
拆影驰9800gt显卡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521304
拆hd6850显卡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553935
拆迪兰恒进R7 250 E4 2G显卡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29967
拆r9 nano显卡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03851
拆gtx590核弹显卡+清洗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10144
拆映众gts450 2G钢炮显卡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88165
拆块世界最小的pci-e显卡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56954
给蓝宝石显卡洗个澡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0248
一块用料非常奢华的名人堂gtx560ti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355
蓝宝石hd7770简修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71494
gt1030不显示修复成功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0849
拆一块假卡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1928
拆r7 260x清灰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1979
gtx1050黑屏修复成功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5821
拆hd7770 4g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8621
拆索泰gtx1050ti刀卡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9778
影驰gtx460修复成功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66685-1-1.html

楼主:
二楼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

网友A:
搞上些不能安装驱动的显卡修一修可以赚好多钱挖

网友B:
这卡放现在连亮机卡都比不上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上些不能安装驱动的显卡修一修可以赚好多钱挖

不能安装驱动多半都是报错43显存或GPU虚焊或损坏,显存问题还能玩玩,gpu我是没工具玩不动,花屏和不能安驱动的我一般不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卡放现在连亮机卡都比不上了吧

亮机卡要求高,3W分能玩游戏很多游戏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二楼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

学音乐的 焊工不错啊,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音乐的 焊工不错啊,赞

也就算说得过去吧,强迫症晚期

网友:
借楼出一张索泰960 4G   890元包邮,(无修翻新卡)

网友D:
可以用MSI Afterburner设置显卡到多少度风扇转速百分比。

网友:
不错,眼力很好,经验也有

网友E:
还有个GTX750ti点不亮,有修的必要吗

网友:
楼主说的风扇转速问题,在显卡驱动里可以调吧,楼主试试看? 把风扇的设置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MSI Afterburner设置显卡到多少度风扇转速百分比。

一直用它看帧数占用率,回头试试

网友:
不打游戏表示集成显卡最好了,又省电又静音

网友:
二手卡发挥余热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个GTX750ti点不亮,有修的必要吗

750ti虽是老卡还算挺保值的,旧版鲁大师估计也能跑五万以上,高能低耗的卡,维修成本不高很值得一修

网友:
我有一台七彩虹的HD6570显卡,故障是开机能点亮进系统,但是如果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不操作电脑,屏幕就进入黑屏模式,动动鼠标屏幕依然是黑屏,正常的机子是长时间不用,动一下鼠标屏幕就亮起来了。不知道这个显卡是啥问题,恳请高人指点一二。

网友:
有2张730,状况一样,开机正常的蜂鸣器响一声,但不显示,键盘小键盘灯亮灭表明正常进系统了,仔细查看没发现显卡有出状况的部位,闹不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