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zvs布线很重要,影响mos发热

楼主(2021-12-08):
立创几个开源的zvs电路,原先试的一个7A没加散热 mos发热严重,一个加热很慢 ,管子也热,后来换了一个https://oshwhub.com/Soviet_lynx/ZVS_IH_2MOS
这个开源的,电路是一样的,只是布线,同样的管子irfp250,同样 的铜管,跑24V12a mos管也是微热,散热器都没装,烧的是电锤扁凿,烧到红mos管也是微热
新测试,连续加热东西还是要给mos管加散热,会发热,如果只加热一个东西就不用

网友:
能不能导出来在本地计算机上修改?

网友:
这个我也在立创打了板子,不过还没焊接,配件不齐

网友:
可以的,可以导出成AD格式的。

网友:
谢谢分享,请问铜管直径和绕制圈数?

网友A:
这个和工作频率和占比有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工作频率和占比有关系吧!

同样的元件不同电路板,只是将板子上元件换板,效果不一样,肯定跟板布线有关

网友B:
这个板子我也打了好几块,落灰几个月,元件早就备齐了,就是没心思去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我也打了好几块,落灰几个月,元件早就备齐了,就是没心思去做。

这个up主还有个4管的,不过板子很大,打板费用贵,立创有个开源8管10x10cm的,介绍堆锡跑50A,做好通电直接烧输出线路,堆锡都没用,布线的确很重要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up主还有个4管的,不过板子很大,打板费用贵,立创有个开源8管10x10cm的,介绍堆锡跑50A,做好通电直接 ...

哪一款给个链接 我好像打了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哪一款给个链接 我好像打了板

https://oshwhub.com/Soviet_lynx/ZVS_IH_4MOS还是这个人的

网友:
我都是自己随便乱弄的,当时260n用的,哈,好像没加散热器。

网友:
这个功率最大能到多少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https://oshwhub.com/Soviet_lynx/ZVS_IH_4MOS还是这个人的

真上电就烧吗 那我不做了 换其他的

网友:
同款啊,没动手做,元件应该能找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上电就烧吗 那我不做了 换其他的

上电烧好像是叫乌龟科技开源的8管zvs

网友:
加热半分钟,管子还能手摸,240

网友E:
lz还有空板转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还有空板转手吗?

立创免费打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