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18m_GA 芯片精灵读取32gb 量产完16gb

楼主(2021-12-08):
不知道是我设置有问题还是本来就是这样?
这本是个广告U盘,一到手我就量产了。
请大佬指点迷津!
被水印挡住的部分:MT29F256G08EBHAF

网友A:
颗粒型号被水印挡住了,看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颗粒型号被水印挡住了,看不清楚

更新了 麻烦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
大部分是设置问题

网友:
应该是这个芯片

网友:
怎么量产的呢?misumi的移动U盘

网友B:
楼主,我的和你的一样的,就是写保护了,怎么解决呢?

网友C:
请问楼主你拿到的MISUMI的U盘可以量产嘛?用的啥工具哦,我用的IS918MPTool_GA_201224A  一直出错

网友(2022-01-22):
主控厂商: Innostor(银灿)
 主控型号: IS918M_GA - F/W 13008SM3B_4G2016
闪存识别码:  2CA40832A104 - Micron(美光) MT29F256G08EBHAF - 1CE/单通道 [TLC-16K] -> 总容量 = 32GB
暂时没找到量产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你拿到的MISUMI的U盘可以量产嘛?用的啥工具哦,我用的IS918MPTool_GA_201224A  一直出错 ...

用高格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的和你的一样的,就是写保护了,怎么解决呢?

201224a高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