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用减速电机做了电钻

楼主(2021-12-08):
用2颗18650电池。力度一般,关键小巧。喜欢玩呢。

楼主:
以前做的。头部有些短,不好接连轴器。

网友:
应该是电动改锥差不多,配合手紧夹头更方便。电路板打孔电钻每分钟万转,常用电钻每分钟4000转,大孔电钻每分钟几百转。

网友:
小电机看上去还是不错的,就是转速有点尴尬。看机身参数是6V780rpm(图片上所标的720应该有误),使用2串锂电池的话转速会有所提高,但改电钻用确实偏低了些,而用于小电起子又明显偏高了。不过自己使用习惯了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不是有的人还嫌常规电起子转速低嘛。

网友:
这里面的齿轮很薄遇到大阻力容易打齿,而且只能买总成还挺贵,几十块钱都能买一个电钻了